笔记本显示屏上下抖动出现灰色虚线

楼主(2016-04-10):
就是上下抖动,把上面的显示闪以下弹到下方还有灰色虚线,隔3到4秒就出现一次有规律的,外接显示器就没问题了!请问是显示屏坏了吗!如果是就直接买个屏幕自己换就好了!

网友:
这个应先检测一下,需要专业的知识

网友:
屏的可能性大点,显卡和屏线也不排除

网友:
这一般是屏坏了,,,,,,,,

网友:
最准确的方法,通用板点屏。

网友:
点屏试下吧

网友:
有配件么 测试这换

网友:
屏和屏线一起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