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3820T不亮

楼主(2016-04-10):
今天接了一台ACER的电脑看了一下电流亮机电流就是不亮。按开关可以开机关机就是不显示,显卡换了BIOS刷了还是不行,求助哪位高手请指教下。

网友:
电流跳变是多少啊,还有楼主说的电流亮机电流就是不亮,我可以理解为 电流走到能亮机的电流但是就是不亮机吗。

网友:
电流多少?如果跑码过内存了就 查一下显卡条件{供电 时钟 数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