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水牛红暴400W主动式FPC电源启动几秒钟停

楼主(2016-04-10):
电容都换过,可以启动几秒种,然后电压慢慢降下来就停了,不是一转就停,没见过这种现象,此现象为通病有三个一模一样的问题,求各位经验丰富的分享和讨论一下各自的维修经验,感激不尽!

网友:
还是电容有问题,,,,,,,,,,

网友:
不像电容的问题,有点像是主芯片的问题。买一个芯片换了试试呗。

网友A:
风扇能转几秒停的话,一般检查电压检测和保护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风扇能转几秒停的话,一般检查电压检测和保护电路。

检查哪里呀!

网友:
测量各路输出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主电源芯片或电容

网友:
看 电压下降的过程 PFC 电容电压降没有  如果降了 修PFC  没降 就换待机变压器  后边的两颗电容  一个+5VSB 一个+15V 电容

网友:
主芯片和电容都有可能的, 先检查电容!!

网友B:
问题找到了,竟然是好的!从别的地方买来几个好的,也是这样!但是装机启动正常呀!

网友:
吱吱声是电源轻载造成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找到了,竟然是好的!从别的地方买来几个好的,也是这样!但是装机启动正常呀!

楼主没装机的时候,是不是没带假负载试的?.......

网友:
什么意思,自己又好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