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60 不定时掉电求助!

楼主(2016-04-10):
联想Z460 版号 LA-5751P REV:1.0
故障有时开机玩个一两天都正常 有时还没进系统 就自动关机了  换过CPU故障一样, 换过内存故障一样, 换过CPU电源芯片故障一样,此主板是双BIOS 一个南桥 一个常规的 常规的刷了BIOS 一样 更换了芯片又刷BIOS 还是一样的故障 , 加焊了显卡 结果显卡花屏,重置了显卡还是花 于是还了个新显卡 正常显示了 但是恢复到原故障 ,于是加焊了南桥 故障还是一样, 温控的MAINPWON  输出端脚位翘起来 故障还是一样  问下大家这什么情况  那位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
几时掉啊,可能双通抓 抓 ,掉电没有太固定的方法,只能慢慢来了

网友:
不定时掉电 太难修了

网友:
这样的掉电不好修啊 楼主多用些烤鸡的测试下 看看在有压力的测试能快速掉电不,我说的不光是温度上的测试哦

网友:
示波器双通道抓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