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接到一台asus k84hr 版号是K43LY_5.0

楼主(2016-04-10):
来的时候 就是有时会亮 亮了还绿屏  有时不亮  电流到0.23左右  cpu是板载的  电流到0.23 加焊pch桥 hm65    主要是cpu电压没起来 加焊后问题解决 亮了后绿屏, 我查了下屏线借口的那5组信号有两路空焊  接着加焊显卡  图形正常 希望是通病吧 pch桥和显卡容易虚汗

网友:
点位直接去月饼的那里下载 K43LY_5.0

网友:
这机子就是这病的多

网友A:
楼主要是吧修的机器图片也发上来就更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要是吧修的机器图片也发上来就更好

没想到这个 机器有可能是通病    装好了才发的帖子觉得这个机器有必要给大伙说一下 就只打了字 不过 图不重要 最重要的还是文字  看懂了就行了 别纠结那图了

网友:
cpu供电跟bios 南桥  还有个ec pchok信号  南桥25m 工作 南桥送出两个信号给cpu本身的 可不是cpu电源管理芯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想到这个 机器有可能是通病    装好了才发的帖子觉得这个机器有必要给大伙说一下 就只打了字 不过 图不 ...

还是谢谢楼主了

网友C:
你机器是摔过了的吧?为什么有那么多芯片空焊?显卡是0809000吧?这个玩意是比较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机器是摔过了的吧?为什么有那么多芯片空焊?显卡是0809000吧?这个玩意是比较容易坏...

没有摔过的痕迹

网友:
两个bga?问题

网友:
出现空焊是板子受力的原因

网友:
我的也是一样的问题但是焊了PCH也没好,不知道是嘛问题,请高手指点

网友D:
手上刚好有台不显的,,加焊了显卡花屏,,订了显卡明天过货才能装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手上刚好有台不显的,,加焊了显卡花屏,,订了显卡明天过货才能装

我不跟你 吹牛b  tinkpad  桥轻松拿下来 植球亮机  别人搞 最高温度233 会爆  我235都不会爆  我修过的显卡 一般都为换显卡 收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不跟你 吹牛b  tinkpad  桥轻松拿下来 植球亮机  别人搞 最高温度233 会爆  我235都不会爆  我修过的显 ...

求技巧和方法

网友(2016-05-14):
加焊能稳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