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联想Y400大短路,请教大神怎么烧鸡

楼主(2016-04-10):
今天来了一台联想Y400,说不开机,一插可调,5A大短.,可是后拆机,没有发现发黑的电容,怎么都找不到,只好跟客户说,明天来取机,,我都没有学过烧机,,,直接5A大短路,路过都大神说说怎么烧机,,,谢谢

网友A:
主板上的各大电感测量看看,找到公共点

网友:
烧鸡大法好  我也没学过 来个大神讲解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主板上的各大电感测量看看,找到公共点

已经找到了,是怎么烧鸡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上的各大电感测量看看,找到公共点

35伏电感直接短路

网友:
先测量哪里短路  接短路的地方,限流1a 烧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找到了,是怎么烧鸡法

找到就好,应该修好了吧

网友:
烧机法有风险,可能板层断线,你检测电容短路,在追查前面公共点,看图纸,查短路的公共点到什么地方去,断掉隔离点或者电感,慢慢量就OK了,楼主就是这样找短路方法。

网友(2016-06-13):
引用 网友C:
最好先观察一下板子  有的电容很容易找到的

现在都好了

网友:
跳过隔离保护 然后 接个电压

网友:
先找找是哪里短路

网友:
不会烧就别烧,仔细观察,就那么几个电容,挨个拆,这样安全。烧错地方了报废的可能性很大的

网友:
白给的机器     找到短路地方直接烧

网友:
找到公共点 用可调烧,在摸

网友:
找下公共电压到的地方啊,直接正极接到公共电压地方,负极接地,摸下那个发热

网友:
手摸阿,摸你女人胸一样感觉

网友:
有图纸吗

网友:
电压慢慢加,用手摸

网友:
烧鸡、机大法

网友:
2A 慢慢烧,发热就拆下来

网友:
如果能用图片说明是哪里的问题就更好啦

网友:
电流不要调太大,找公共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