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4040 进水机 现在没头虚

楼主(2016-04-10):
进水位置是电池借口, 坏了隔离管  3v5v芯片离的的电池借口近 也进了水  更换了芯片后 供电一切正常  用示波器看内存波形 只跑了一下  接着刷了官方的bios后 古筝依旧  我把 显卡和cpu 全干动了  还是一个鸟应  要讨论北桥的吗  是整合在cpu里 还是整合在fch桥里面  要拿出理论  我的意思就是要说就说个道理 没道理 听别人说那不行。

网友A:
你说的问题都不清楚啊,机器进水故障什么样都没细细的说明下,你只是说了你的维修过程,现在你想弄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问题都不清楚啊,机器进水故障什么样都没细细的说明下,你只是说了你的维修过程,现在你想弄桥?

现在供电一切正常 内存只跑了一下波形  耍了bios、  把 显卡和cpu 统统干动了    今天晚上把显卡拿下来重新植球  统统一个鸟样 还是内存只跑了一个波形   跑了一个波形 可以说明你懂的  接下来怎么办 有修到过吗  要不上个图

网友:
内存假负载打下内存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