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阳精芯笔记本维修:版号L53II REV:C触发掉电

楼主(2016-04-10):
版号:L53II  REV:C  INTEL+ICH8

故障:触发电流上到0.4A掉电到待机
维修过程:测量各路主供电电压正常,接下来测量各路小供电,发现L20电压0.3V偏低

该供电为DMI模块供电,正常为1.25V或1.5V

追查该+1.25VS来源于PU8,测量PU8工作条件,6PIN=5V,5PIN=1.8V,8PIN=3.3V,3PIN/4PIN=0.3V

芯片工作条件满足,打值3PIN/4PIN>80,更换PU8  APL5912,通电触发3PIN/4PIN=1.25VS,故障排除

网友:
版主就是牛B   果然不一样 。。。

网友A:
各路小供电好多啊,楼主一个个查的吗,还是有什么排除方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各路小供电好多啊,楼主一个个查的吗,还是有什么排除方法

0805封装的电容,以及桥附近的保险电阻,小电感等。

网友C:
任总威武,只有对时序非常了解,才能游刃有余的处理此类问题,赞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任总威武,只有对时序非常了解,才能游刃有余的处理此类问题,赞

PWM各路主供电已经正常了,其中包括CPU供电0.9V

网友D:
果然NB思路通样样通,你从那么细微的地方查起。掉电的我一般想不到去测那种小东西,任总威武学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果然NB思路通样样通,你从那么细微的地方查起。掉电的我一般想不到去测那种小东西,任总威武学习了。

各路主供电已经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各路主供电已经正常了

知道,我是佩服你怎么想着去测那小东西,不是不跑码的我很少去测那些条件,这点得给你好好学习

网友:
这小供电很容易被忽略,

网友:
快  狠   准 高人一枚

网友:
转换管电压不正常

网友:
我今天修的台式机也是这个芯片周围问题

网友E:
任总好久不来发帖了,笔记本是从什么平台开始掉电的,台板貌似是从5系列开始的,笔记本检测电路比主板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任总好久不来发帖了,笔记本是从什么平台开始掉电的,台板貌似是从5系列开始的,笔记本检测电路比主板多啊 ...

主要看厂家的设计,对吧!

网友:
您是怎么判断是这个小供电范围的呢??难道所有的小供电都查 , 主板上怎么多小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0805封装的电容,以及桥附近的保险电阻,小电感等。

原来是这样,学习了

网友:
谢谢分享,学习了

chinafixRookie -2 严禁灌水

网友:
路过学习了。。

chinafixRookie -2 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