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32.768KH2晶振 在不接市电的时候有频率吗

楼主(2016-04-10):
VBAT电压有3V 南桥的RTCRST_L正常 INTRVDER_ALERT#也为高电平 请问南桥32.768KH2晶振 在不接市电的时候有频率吗

网友:
新手求解。。。用波波测量 只装3V电池 不接市电 测不到32.768KH2的频率,有3V的电压

网友:
当然有了,不然时钟怎么计时,,,,,

网友:
喜欢这样的帖子,实证去检验。

网友:
3v纽扣电池肯定能给晶振供电,从而震动产生频率的啊

网友:
你接了市电有没有测出来

网友:
肯定优雅!

网友:
有时钟的。要是波波没有波形,看是不是你波波没有调好

网友:
不插ATX电源的情况下,只要CMOS电池正常,且这个电压进到桥了32.768就能测到波形

网友:
有的,不接市电的时候,由电池为rtc电路供电,记忆系统的设置啊,时间等,只要电池有电主板ok就能有平率

网友:
有波形的,我试过

网友:
有波形。。。。。。。。已确定

网友:
电池主要就是给这个晶振供电的,不接市电肯定起振了,除非电池没电了

网友:
只要电池有电就有波波

网友:
不起震 怎么保存CMOS信息!

网友(1970-01-01):
来自
post_deleted
匿名卡

网友(2016-04-23):
INTRVDER_ALERT#这个是什么信号

网友:
当然有波形了。

网友:
会有的,如果测不到频率的话,先晶振两脚的值,如果没值 的话可能到桥断线,或桥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