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n c.n61c v18还没修过那么累滴短路

楼主(2016-04-10):
接二连三拆了声卡 网卡  IO  BIOS  再接着干桥供电电感 保险还是一样鸡鸡叫 不知这3VSB还连去那里 维修进入到死胡同 望有图纸上图纸  无图纸传授临床经验上来万分感谢

网友:
是不是桥短了

网友A:
我也有一块杂牌的主板 cpu供电短路,把cpu座子周围所有的原件都拆了还是短路,不知哪里问题,放弃了。

网友B:
桥电感保险 都拆了 没有图纸无法鉴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块杂牌的主板 cpu供电短路,把cpu座子周围所有的原件都拆了还是短路,不知哪里问题,放弃了。

看来也是个难馋的主

网友C:
楼主可以采用笔记本常用的烧鸡大法。

网友:
1117拆了没有?

网友D:
3VSB对地短路,先打一下所有USB数据线的对地值包括前置,如果有短路的就不用拆那么多东西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桥电感保险 都拆了 没有图纸无法鉴定

保险电感拆了没有,3VSB有直接到桥的,中间没经过别的元件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块杂牌的主板 cpu供电短路,把cpu座子周围所有的原件都拆了还是短路,不知哪里问题,放弃了。

CPU供电短路还不好判断?先量下CPU供电与小四针是不是短,如果互短拆掉上管再看,如果就CPU供电短路那么拆掉下管与CPU供电滤波电容还有CPU电源IC,如果还短路那就是北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3VSB对地短路,先打一下所有USB数据线的对地值包括前置,如果有短路的就不用拆那么多东西了

usb数据前后都打过了都有500多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保险电感拆了没有,3VSB有直接到桥的,中间没经过别的元件

保险电感拆了有直连的就不知了有这板图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以采用笔记本常用的烧鸡大法。

这个倒可以试试就怕把没坏滴也给烧了

网友:
拆过了现在就不知道该拆到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CPU供电短路还不好判断?先量下CPU供电与小四针是不是短,如果互短拆掉上管再看,如果就CPU供电短路那么 ...

烧鸡大法都试过了,北桥不热,有可能板层短路,

网友:
板子比较老所以放弃了。如果是新一点的板子以我的脾气必须搞明白那里的问题。。。。。

网友:
有的时钟芯片也用3VSB供电。

网友:
烧鸡大法,看看能不能烧出来,或者运气不好板层短路了

网友:
换一个吧
这老板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usb数据前后都打过了都有500多没问题

那基本上就是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