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接了好些H61系列的主板 技嘉 华硕都有 一般都是掉电 求大神给维修经验

楼主(2016-04-10):
最近接了好些H61系列的主板 技嘉 华硕都有 一般都是掉电 求大神给维修经验

网友A:
BIOS 爆掉。 缺电压, 缺 EN ,缺PG之类的。。。。。。。。。。。。。。。。。

网友:
一般都少电压。

网友:
一般是缺电压,还有就是BIOS的问题,H61以后的板子掉电重启的问题很多

网友B:
我昨天写发了一个帖子,H61上电时序的,GA板子实测的,你可以去看看,里面有说到掉到的一个维修思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IOS 爆掉。 缺电压, 缺 EN ,缺PG之类的。。。。。。。。。。。。。。。。。

BIOS坏掉与缺电压的掉电是有区别的,我修PCH的板不多,你修的多的话可以做下实验然后分享一下,我实验过几片板,BIOS坏引起的掉电会比缺电压引起的掉电时间要快。

网友:
把示波器搬出来,一个一个查呗,然后总结一下,分享出来

网友:
这种板子bios坏的多阿

网友:
同意前楼主,电源芯片也要查

网友:
一般是bios坏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坏掉与缺电压的掉电是有区别的,我修PCH的板不多,你修的多的话可以做下实验然后分享一下,我实验过 ...

前天修好了一块技嘉P61的主板 是VSSA电压没有  是一个开启三级管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昨天写发了一个帖子,H61上电时序的,GA板子实测的,你可以去看看,里面有说到掉到的一个维修思路

求H61时序  在哪里

网友:
根据本人经验来说,技嘉掉电居多,比如H61M-DS2,尤其是这款板子最难搞,不过有些也有通病,但是也不绝对,华硕H61掉电很少吧,掉电后看下会不会自己上电,修法不一样的

网友:
这些主板 不显示 转转停停还好修一点,就怕是半个小时重启的。不稳定的。时行时不行的。

网友:
好像1155针的H61故障率蛮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昨天写发了一个帖子,H61上电时序的,GA板子实测的,你可以去看看,里面有说到掉到的一个维修思路

我表示也没有看到版主的H61时序,可以发我QQ吗?谢谢52675140

网友:
我最近无聊死了,没坏东西修,你们手上破烂多的也不发点给我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