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主板发热严重,大家帮我看看。

楼主(2016-04-10):
这个电源板已经装在显示器里点了6个小时了。下面的图有两处黑的地方一处是最黑的,这处是有元件烧坏,现在已经处理。还有一处是在高压包引脚旁边,这处下面就是控制高压包的2个pwm mos管,我觉得这处黑的原因就是这两个mos管发热引起的,想知道这mos管为什么发热,如何解决? 还有显示器的灯管是否也会发热?显示器是飞利浦 190ew9

网友:
这板都炭化了....换一张吧,

网友:
过热的根本原因,一般是负载过重。处理后,还是热的话,就用不长了。

网友A:
修好了也不敢用 还是改一个吧

网友B:
楼主我告诉你,这个LG的显示器如果你没换过灯管的话,你改个高压条还要返修,这个肯定是因为灯管有问题经常打火造成的我修了很多LG的显示器

网友:
估计灯管有问题 发热了

网友:
烧成这样子了,换掉是正道。

网友:
灯光估计漏电或者老化了,增大了负载,电源板快带不动了,所以班子快烧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好了也不敢用 还是改一个吧

改高压部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告诉你,这个LG的显示器如果你没换过灯管的话,你改个高压条还要返修,这个肯定是因为灯管有问题经常 ...

确实,两边灯管部分摸上去也很烫。把液晶屏拿出来的时候里面是热滚滚的。看来要换灯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实,两边灯管部分摸上去也很烫。把液晶屏拿出来的时候里面是热滚滚的。看来要换灯管了。

改高压条是治根不治本,到时候客户拿回去又会出问题,又要烧高压条得不偿失

网友D:
点下灯看下后期是否好的

网友:
改通用板吧,再用应该用不了多久又会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点下灯看下后期是否好的

什么意思???

网友E:
用高压条,接上可调电流表,看下灯管工作的电流,,估计过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高压条,接上可调电流表,看下灯管工作的电流,,估计过高了

好注意,不过一条或者4条灯管的电流是多少?网上有人说单条是500毫安。

网友F:
烧炸了吧。。这样了。。。换板子也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F:
烧炸了吧。。这样了。。。换板子也不贵

客户等不了,我让他等2天都有意见。你那边让客户等多久???

网友:
检查后级 看看

网友:
飞利浦 的就把灯管也一起换了,,改装高压板

网友:
我觉得你可以改个高压试试

网友:
改一个高压板吧

网友:
修好了也不敢用

网友:
楼主!改个LED的吧!像这样高压部分电路,明显是负荷过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