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一次失败的iphone6P维修过程

楼主(2016-04-10):
本人电子行业,平时喜欢DIY(手贱)帮亲戚看看坏电器
维修前描述:亲戚的iPhone6plus美版,有摔过的记录,故障现象为有时候屏闪触摸不灵没反应,过一会又会自己瞎操作。
拿到后判断:其他操作正常,有时候放到桌子上,屏幕上方会闪白条并向下拉,有时候大有时候小,接下来就是触摸没反应,不能滑动解锁,过一会儿自己乱来。
同样的现象网友的解决过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12506-3-1.html
6P触摸失灵维修经验
http://bbs.feng.com/read-htm-tid-10248163.html?ucmidtm=1453392172.53
6p摔过或者坐过导致触摸ic与主板虚接 本人解决办法 喷子绕道
http://bbs.feng.com/read-htm-tid-10376504.html
关于UMT主板触摸失灵的解决方案

从以上网友分享的经验对照实际现象吻合,初步判断为触摸IC振动后虚焊或主板线路接触不好。
第一步先把屏幕总成的排线拆了再重新装好,排除FPC排线振动后松,接触不好的问题,重装后故障依旧。
第二步把主板拆了下来又重新装好,排除其他接插件接触不良,故障依旧。
第三步受上面网友的土办法的启发,我自己想了另一种土方法,就是在触摸IC左上角垫一小块塑料片(实际剪了门禁卡的一个角方块),用双面胶黏住,因为正好主板那一面的一块区域没有屏蔽罩,只有一块黑布挡住。重新装好后试了一晚上,没发现屏白条和触摸不灵现象。
第二天回家又试了一下,又让小孩试了一下,没想到小孩一拿就故障又来了(仙手测试),还是屏幕上方白条闪,触摸间歇失灵,这下没辙了,想想要不还是不肯放弃,像上面那位网友那样松个螺丝?于是又松紧了对角线螺丝,屏幕几条排线装好后,黑屏了。重新调整了螺丝松紧和屏幕排线有时候屏能好。最后把屏幕排线又重新拆下来装上,整机装好后,不是原来的屏白条了,拿着手机下端,手往桌上一靠,屏幕慢慢变暗至黑屏,按一下开机键或home键马上正常。
这时候手贱和太自信不放弃的毛病犯了,主板重新拆下,把那个垫在触摸IC上塑料片也拆下来了,重新装上后还是黑屏,怀疑开机键的线断了,于是搜了图纸,同时按住开机键+HOME,插上电脑恢复模式有反应,重新刷机,用91助手看设备日志,发现每个按键按下都有消息响应Warning, there is no system app, therefore I can't find the proper event destination,至少屏幕总成那几个排线,最右边的应该是好的(开机按键)。
重新刷机没有报错,可以用91助手控制手机关机,插入SIM卡可以用另一个手机打通,电脑控制关机后再打报关机,可以从手机端安装应用,从以上试验来看:证明基带没问题,内存flash应该也没问题,就是屏幕一点反应也没有,静音键拨了也没有振动(这个现象有点奇怪,日志里是有消息响应的),如果屏幕总成有问题,至少静音键拨动后会振动一下。至此,宣告本次维修彻底失败。
接下来的想法,验证屏幕总成没问题,或者换主板了。屏幕总成排线那几个测试点,除了一个有3.3V外,其他都没有电压,怀疑屏幕驱动的芯片坏了。

前前后后修修停停花了一个星期时间,那个煎熬和郁闷,主要是原来屏幕还亮的,给整的不亮了。

网友:
直接换一个触摸IC就是了。你后期老折腾屏幕排线折多了会废的。你还是找师傅修吧

网友:
UMT的板子估计脆弱重复拆装也有风险特别是摔后的机子,起初只要重做黑触摸M1即可的机子被楼主整成这样,修复N台这种情况的机子本就23百块的事情现在。。。。屏幕估计没问题手工再差也不会把屏幕搞残吧,现在不亮屏应该螺丝柱被长螺丝打穿了导致的,很多新手都会犯这种错误。换什么板,这机子可以修。楼主要修可以联系我微信sec1993

网友:
手机维修要细

网友:
你很好,我佩服你。

网友A:
楼主在触摸上垫塑料之后能用,为什么不重植触摸或更换呢

网友:
失败也是经验啊

网友:
谢谢师傅分享这个号东西出来

网友:
失败是成功他妈,所以多总结,失败的也是经验,有人只记录修好的,却不记修不好所,其实修不好的应该多记

网友:
确实是瞎折腾

网友:
哎。。有时候修机就是这样的 本来搞一下的问题非要 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在触摸上垫塑料之后能用,为什么不重植触摸或更换呢

这玩意那么小.再加上楼主也只是半专业.重值基本没戏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