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BM T410待机小 不触发

楼主(2016-04-10):
正常待机是0.028   现在只有0.014  不触发  3V待机正常 5V是触发后才出的 隔保正常 就是不触发 待机偏小,大师们指点一下维修思路,谢谢

网友A:
先刷bios 在按触发条件查 pwrsw开关到 ec  ec适配器检测acin   lid#休眠信号  前提 ec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刷bios 在按触发条件查 pwrsw开关到 ec  ec适配器检测acin   lid#休眠信号  前提 ec供电时钟复位

BIOS直接从好的机子上取下来换的,触发跳变也测了正常,ACIN LID也正常 EC供电时钟不睡觉 复位没测
现在主要是待机偏低  手上有好多T410正常的机子待机都是0.025左右 这台只有0.014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刷bios 在按触发条件查 pwrsw开关到 ec  ec适配器检测acin   lid#休眠信号  前提 ec供电时钟复位

BIOS直接从好的机子上取下来换的,触发跳变也测了正常,ACIN LID也正常 EC供电时钟也正常 复位没测
现在主要是待机偏低  手上有好多T410正常的机子待机都是0.025左右 这台只有0.014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刷bios 在按触发条件查 pwrsw开关到 ec  ec适配器检测acin   lid#休眠信号  前提 ec供电时钟复位

请问下
这个U61 和U42 分别是什么芯片?

网友A:
u42相当于ec u61是电源管理吧  对比着测下条件啊 有好板子对着修
http://www.91xiu.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07600 看看这个时序 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u42相当于ec u61是电源管理吧  对比着测下条件啊 有好板子对着修
http://www.91xiu.com/forum.php?mod=vie ...

谢谢  我按开机时序和好板对着修一下

网友B:
按触发条件查 pwrsw开关到 ec  ec适配器检测acin   lid#休眠信号  前提 ec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触发条件查 pwrsw开关到 ec  ec适配器检测acin   lid#休眠信号  前提 ec供电时钟复位

主要是待机偏低,不知道哪个电路没正常工作,你说的我都测试了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