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掉点补点补线一个字“累”

楼主(2016-04-10):
也是在闲鱼买,250元包到手无拆无修正品5S的A1530版。是进水机。到手后拆开所有屏蔽罩,用洗碗的洗洁净和水1:2一起放到超声波清洗机里面清洗后洪干。单板上电,维修电源短路报警。测量电池接口短路,用1A电流烧板,用手探温。WIFI模块微烫(后来应该是判断错了)。于是先拿下WIFI模块,由于心急,胶又多,机会还没成熟的情况下,用手术刀插入模块下面,多次慢慢的撬还是断了8个点。拿下了主板还是短路。晕呀!!于是再烧,这次用到松香了。并且以电池B+线路为重点。1A烧了差不多一分钟,好像(没明显还是搞错了)WIFI模块滤波电容103_RF(10UF)和104_RF(0.01UF)上面的松香化了一点点,于是先拆下104_RF,上电还是短路(心急真的吃不了热豆腐,由于心里阴影还是认为故障就在WIFI模块发热的周围)。冷静了一下,才想到用表(后悔呀前面没想过用表测量WIFI模块周边短路不短路,就拿下WIFI模块)。测量了一下电容103_RF两头,没短路!!好了,现在把目光转到电源芯片周边了,又烧了差不多1分到2分钟。很明显U17闪光灯驱动芯片上的松香开始在微化,于是就匆忙的拿下U17芯片,心急拿下又掉了4到5个点。

但是但是还是没有解决呀!!冷静冷静!再冷静。烧板电流是不是小了点???于是调到2A多的电流,没想到没到几秒钟的时间。U17芯片旁边的两个电容上的松香就开始熔化冒烟,为了准确是谁短路,我再加上一点新的松香,很明显了。在C386的电容上松香冒烟熔化很快。拆下它后,主板再也不短路了。装上我的屏幕后(他的屏幕开机后主板保护)。正常开机,测试了一些功能,基本都正常了。但是在关于我的手机里面。无线局域网址是无效的。没有WIFI怎么行呀!下面开始搞了。飞线,补点。想想都累。补点很容易再掉。用绿油又没紫光灯,等它干的时间又久。于是我用到一种粘性流动性耐高温也干得快并且干后很好刮掉的胶来占时固定补的点。

网友:
先说明一下是那里掉点,如图,掉最多的就是从那里开始撬的。

看了图纸,有两点最麻烦,没有电阻电容帮忙飞线,掉点旁边只有一个小小的过孔点,如果不小心搞坏了,WIFI就废了。另两个有电阻可以直接飞线。如图

下面两点可以飞线

讲容易,做起来真的很难,没新的WIFI模块,还是用那块拆下的试试,认真的补了点飞了线,测量没短路开机,WIFI还是无效。重装又得补点,有时候飞的线又掉了。就这样来来回回吹下装上搞了4次,就去了半天的时间。最后WIFI模块怎么装上也是短路的了。吹下WIFI模块测量也短路了,原机WIFI模块宣布废了。再次冷静下来想想,是不是补的点温度一高就会移位?用什么固定呢?绿油?没时间等呀,上次用过一次绿油,等它自然干就用了四五天。于是我就想到了修电视用的高压密封胶水。补好点飞好线,粘上不一会儿就干了。

来来回回拆装搞得焊盘脏脏的。

飞线好飞一点。补点麻烦。但不补又不行,你没有地方飞线。开始补上如图。但补上必须一面测量,测量好后才上胶固定。

测量阻值正常。

上胶固定。

飞线的那头测量好也上胶固定。

WIFI坏了,得另找一块了。翻箱倒柜,还好有一块5C坏板还有WIFI模块在上面!拆下装上,开机还是不行,可能补点补点高了,我吹上去的时候压了一下搞成的(不压怕它焊不到下面),拆下,这次补的点没掉了,不用补了。植好锡,这次不用压了,自然吹上(轻碰我都不敢碰了,手重)。

最后修好了

网友:
楼上用洗锅清洁剂和水洗板,应该有烤箱吧++没烤箱可是有风险的-----拆芯片一定要把热风枪的温度掌握好在较短的时间内取下芯片(但又不可以急躁)补点是件闹心的事...都是技术活哦....

网友:
真有你的,用洗洁精来洗,洗板水都省了。想问下是夹电正极直接烧吗

网友A:
慢慢来熟能生巧,记得有次修5S摔的稀巴烂的机子,Wi-Fi焊盘掉点过半最后飞了11根线补了6个点。。搞了一下午飞线技术就飙上去了。楼主飞线的线有点粗哦,建议用大摄像头里的线

网友:
你这手工活还得练呀

网友:
手上有一块5s的板,触摸掉了4个点。一直没飞好。现在还扔那呢。

网友B:
心急啊,拆芯片前一定要确保百分之80以上是这个芯片问题才拆。不是修电脑主板,一路拆下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心急啊,拆芯片前一定要确保百分之80以上是这个芯片问题才拆。不是修电脑主板,一路拆下去

就是啊,楼主都不动万用表就烧机,没确定就拆芯片

网友:
过程真是曲折,不过经此一战,楼主技术又上一个台阶

网友:
用洗锅清洁剂和水洗板.好用吗?

网友:
能救活就非常的牛叉了呀

网友:
这水平早已脱离新手了.你让新手情何以堪

网友:
救活了固然是好  但是能用吗  摔一下立马虚焊

网友:
搞好了,已经达到目的

网友:
看到都愁!!!

网友:
熟能生巧,多练应该不会心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慢慢来熟能生巧,记得有次修5S摔的稀巴烂的机子,Wi-Fi焊盘掉点过半最后飞了11根线补了6个点。。搞了一下午 ...

你说的是什么啊?你试过用耳机子里的铜线吗

网友:
楼主你的5s主板图是在什么下载的啊?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这飞线真的很烦来自: iPhone客户端

网友:
手上的活练多了就好了 方便维修各种失误的弥补

网友:
楼主 补点 补的头都大了吧

网友:
楼主赚大了啊,这个1530要1千多啊

网友:
用松香烧鸡,测短路这办法真心不错

网友:
就当练练手吧

网友:
楼主别谦虚好吗。老师傅了吧

网友:
奇了怪了   总是你  低价格  买到行货机子  质量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