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U330P 不顯 外置能顯

楼主(2016-04-10):
機子進水了..
屏不能顯示,,,但HDMI能顯示
把HDMI附近的壞件都換過了 也不能顯.....HDMID外出能顯示....
求助
代機正常 上電到0.4不能顯示...有師傅能給點提示嗎
Lenovo
求助

网友:
0.4a 怎么会显示,内存应该还没过吧?

网友:
外接显,查下内屏接口的差分信号

网友:
重点屏接口电路 lvds 和显卡的条件

网友:
显卡条件 量一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