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6420灰屏奇葩问题

楼主(2016-04-10):
DELL E6420独立显卡,板号:LA-6592P  COMS放电之后正常显示,插上coms设时间之后开机不显(灰屏),外接正常显示切换至内接又正常显示,放电之后又如此,拆出裸板依旧。经过整整两天各种测试之后:由于屏接口数据线由U84、U85转换而来,经过测试正常显示时DGPU_SELECT#信号为高电平3.3V,插上coms电池后不显时为低电平0V,仔细看过全板N次没有任何进水、掉件等外观故障 ,查DGPU_SELECT#信号来源于U46 EC 换过EC 故障依旧,再换过转换芯片U84、U85以及U93,依然如此,再考虑放电之后就可以显示再查了南桥RTC电路正常之后决定换南桥,说干就干换完南桥故障依旧,bios刷了好几套也是一样。实在没辙,在不显的时候把DGPU_SELECT#强行拉为3.3V可以显示,但是花屏,再加焊显卡无果,又决定换显卡,换吧  显卡也换了还是不行,    实在没思路了,就退给客户了。论坛上也没看见相关故障,  今天又来一台又是这样的问题,求各位大神帮帮忙分析分析吧    跪求!!!!!!!

网友A:
板上找不到思路就试试 从屏入手或者是屏线

网友B:
放电之后有没有进系统 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上找不到思路就试试 从屏入手或者是屏线

直接换过上半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放电之后有没有进系统 正常吗

正常,进系统测过

网友:
哎!同样感叹内屏不显示的机子不好搞

网友:
难啃得骨头,维修真不容易 ,累死累活,还赔

网友:
这个的确不好弄 我也有个    量测都正常 准本干桥

网友:
把显卡换了试试

网友(2016-05-13):
兄弟你的修好了没有啊 啊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   不知道出在哪里

网友:
   真是个难啃的骨头啊

网友:
DELL 有些机器实在不好搞,上次搞了台南桥显卡换了都没好

网友:
我想问你换U试了没有

网友:
CPU换过了没有

网友:
难啃的骨头  。。。。。

网友:
看你的说的好像很复杂,不知现在找到问题没有?

网友(2017-01-10):
有没有解决啊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一模一样

网友:
解决的话请楼主分享一下

网友:
这个本很少坏啊 !静等大神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