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19 820-3298-A 风扇狂转,运行慢

楼主(2016-04-10):
A1419 820-3298-A 风扇狂转,运行慢  之前有固件锁,后在淘宝找人解了锁,可以进了系统,但风扇一直转不停,运行速度慢,无解,哪位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
2012年款的苹果一体机  MD950

网友:
可能会是BIOS问题。。。。。

网友:
BIOS的问题

网友:
刷BIOS 一般是BIOS问题

网友:
淘宝上找了两家,刷了BIOS
还是一样的,是不是他们只是解了密,是不是要重新分离再合成,还是要怎么弄,这个BIOS

网友:
有人会搞这BIOS吗,

网友:
BIOS坏的可能性很大啊

网友:
BIOS问题  解密过后 还要分离

网友:
还是再刷BIOS吧

网友:
我有个a1370 掉电都不知道怎么修呢。

网友:
有人会搞这BIOS吗

网友:
论坛有高人会弄吗

网友:
没人了 吗王。。。。。。

网友:
迅维在衰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