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记录:富士康 G41MXE 和 V星MS-7641 维修两例!!!~~~

楼主(2016-04-10):
都是比较明显的故障 高手飘过
今晚有空 发个贴赚点积分!
一:
版号: 富士康 G41MXE series
故障: 不复位

忘记拍整图了

这个板是前两天修的 。
上测试台,不复位。

测主供电 正常   没时钟

CPU供电完成后 会发出VRMPG 来开启时钟

测VRMPG 到时钟芯片 18脚  有3.3V  正常
时钟供电等脚 也正常  判断时钟坏
这个是RTM875T-531时钟 可以与ISC 9LPRS511替换
富士康 这个板 这个时钟问题  是通病
这时钟 都换光了 没得换了  上个星期也修了一个这个板是时钟故障
先丢在一边
当天吃宵夜的时候  跟伙计说  那个富士康又是时钟坏的
这  531时钟要备多点  老爱坏。
伙计说:你重新拆装一下  上个星期的那个富士康G41  同行吹得急 你不在
              我就准备把你拆出来的时钟装上去给他走了算了  谁知道装上去后 它竟然就好了 一个星期了 都没见返修。
我:不会吧  我有加焊过的呀。。。。。

拆出来 重新装上去 时钟就出来了
富士康 这个板焊锡 要好高温度的
上个板 可能是我补焊不到位

PCI PCIE 的时钟正常了  但是还是没复位。
G41也差不多
要收到两路PG信号 才能复位
一路PG信号是 CPU 那边过来的VRMPG 这路PG 刚刚开启时钟那里 测到是好的,有没有进南桥 另说。
另一路PG信号是 ATX电源插口8脚过来的 经过IO 再送到南桥。
VRM PG 出来了 先去测ATXPG
测IO IT8720F  PWOK 脚 无电压
直接再测ATX电源8脚

ATXPG 0.78V 不正常
证明这路PG信号还有问题 导致不复位
再测ATXPG 进IO的95脚  也是0.78V
这个时候 发现IO附近 有元件烧蚀:lol

看到故障 就先处理故障
因为图纸版本并无完全相同
这个板4脚还有一接一个小电容
焊盘都烧掉了  只能从4脚小电容那里 飞线到L16

弄好这里 可以直接点亮
应该是这里烧蚀 导致ATXPG 不正常

二:
版号:V星MS-7641    3.11
故障:发热冒烟 不复位
这个是今天的板

接到的时候 发现CPU短路
CPU管理芯片  有个烧了个小口

CPU管理芯片是 ISL6323B 找了个ISL6323A 成功代换
处理好短路  开机不复位

测 全板 无供电
内存也无供电
找到内存8脚芯片是UP1504
没有这个芯片  用UP6103ASU8成功代换(其实9个脚的)

这个板 内存6脚反馈电压是1.5V 的
以为不正常  因为反馈电路按照那个另一个版本的图纸 反馈是0.8左右
看到少了个3K 电阻  后面补回3K 电阻
内存电压飙到2.3V多  吓到嗨一样:lol
搞内存反馈一定要空载呀  不要烧U 烧板 烧内存 没话说
看来这个反馈是正常的
看来城主说的 电压正常就不要管反馈 是这么回事:lol
修好内存供电 主板复位了
准备测量各项供电的时候
CPU管子直接冒烟了(CPU 有供电了)
又吓到我嗨一样

是换CPU管子的时候 留下的焊膏 管子发热厉害导致冒烟
这样下去 不出一分钟肯定 还得烧
再换ISL6323 都一样
后面看到 下面还有个ISL6612驱动芯片
感觉有点希望了
这个芯片老爱坏
换了 就不发热了

换了ISL6612  不发烫了 但是 复位不跑码

测供电也没什么事 烧CPU 管的板
感觉不妙

上我的140 CPU  正常点亮!
:lol

故障都比较明显  高手勿喷!
晚辈我还在不断学习中。。。

V星U也挂掉了

网友A:
楼主 今天修了个华硕H61的板子,关机,风扇一直在转, 可以强行关机,也可以开机,但是进PE里面,在通电的第一次关机可以的。但是之后在不断开电源的情况下 在开机 进PE 关机屏幕黑了,风扇也是在转 CPU供电也没关 。   桥加焊过, IO 拆下来也重新焊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今天修了个华硕H61的板子,关机,风扇一直在转, 可以强行关机,也可以开机,但是进PE里面,在通电的 ...

换个电源看看
华擎遇到过一个  刷BIOS 好
其他的 可以 逆着时序来修   这种问题不太好修

网友B:
强烈建议配个示波器,非常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今天修了个华硕H61的板子,关机,风扇一直在转, 可以强行关机,也可以开机,但是进PE里面,在通电的 ...

关机黑屏了,风扇还在转一般是有电路电压没有被关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强烈建议配个示波器,非常好用

你用的示波器是什么型号 二手的在什么价位呢 新的太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用的示波器是什么型号 二手的在什么价位呢 新的太贵了

1300块钱的东西 对维修那么有帮助咋就贵了。谁带我做徒弟 送一个 嘿嘿

网友D:
看你们修板子跟切菜的一样 好快、、好酷

网友:
ATXPG 信号一般是通过电阻上拉连接5V测试点工作多,电感开路一般是大电流工作发热引起。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强烈建议配个示波器,非常好用

示波器修PWM电路测量mos管在不同周期内关断和导通情况比较方便。

网友F:
不知道V星那个ISL6612的芯片是用来驱动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你们修板子跟切菜的一样 好快、、好酷

写贴写 顺利点   真正维修 没那么顺利地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V星那个ISL6612的芯片是用来驱动什么的?

就是驱动CPU某相供电MOS管进行导通工作的。

网友G:
富士康和技嘉的G31,G41无复位都喜欢吹下时钟,吹后跑码就直接把时钟给换了

网友:
LZ的技术看来就要到大神阶段了

网友:
楼主的技术按段位来排的话应该到钻石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富士康和技嘉的G31,G41无复位都喜欢吹下时钟,吹后跑码就直接把时钟给换了

吹下时钟芯片跑马是本身对应引脚虚汗引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用的示波器是什么型号 二手的在什么价位呢 新的太贵了

公司配的是普源的50M 1G采样。二手的你可以去闲鱼看看,能买国外的尽量买国外的。数字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E:
示波器修PWM电路测量mos管在不同周期内关断和导通情况比较方便。

修PWM一般只用来测量上升幅度及稳定性。你说的那个是AUTO吧

网友:
屡烧CPU管子  连同电源管理芯片一起换  有几个芯片换几个。。。

网友:
学习中,受用,感谢楼主!

网友:
十分给力……。…。……

网友:
连同电源管理芯片一起换

网友:
现在修快板子  同行给20   基本没动力研究

网友:
表示很厉害的样子

网友:
顶一下,赚积分!

网友:
感觉已经没有多余的精力来修台式主板了。

网友:
不错,很好的经验

网友:
修这个有波会省事不少

网友:
一个机器的故障原来可以这么多

网友:
LZ好生厉害,冒烟了居然还可以这么淡定的拍视频,科科,不过还好,修好了

网友:
G41 的板子  时钟出问题,真的不好发现,老是不稳定

网友(2016-06-11):
富士康那个电容应该是IO的供电?

网友:
也是个高手,我们新手学习了

网友:
吹下时钟芯片跑马是本身对应引脚虚汗引起

网友(2017-09-06):
我看看 ,蛮好的 ,正好对我有用,学习了,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