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不开机故障维修————走了不少弯路

楼主(2016-04-10):
一台联想Y460,客户描述不开机。

接电源开机,无反应。(第一次修这个机器)
拆电池,接可调电源,待机0.05A,按开机键,电流一上去马上掉电,初步怀疑短路故障。报价,客户同意维修。
拆机打阻值,发现网卡供电对地只有4欧。把网卡芯片吹下来,再测量对地无穷大。
接电开机,电流到0.8A不动,过会儿掉电。
看了下电脑上有对应的BIOS,不管那么多,先把芯片吹下来刷上。
装还原,故障依旧。
陷入僵局,测供电吧!一圈测下来,出现怪事,电源不掉了,一直0.8A,奇怪了。过了会儿发现62883芯片发热。晕,搞出来多的事了。估计是不小心短路了。
不换IC没法弄了。换上同型号芯片,顺便把网卡芯片也吹上去。
再开机,又回到原点。0.8A过会儿掉电。
短路的网卡换了,电源IC也换了。BIOS也刷了。只好再测供电。
发现pl8电感上无电。
电路图吧,网上下了份电路图
电源ICPU11,检查IC条件,供电有,缺1脚EN信号,来源为GFXON信号,追查信号
PR197阻值正常。

测量U51.1有高电平,U51.5供电正常,U51.2为低,再追,测量R499两端电压,一端有3V,另一端0V,测量阻值正常1k,看来被Q43拉低了,测Q43.2,为高,应该不是Q43击穿短路拉低的。用示波器测Q43.2,上电即为高电平,整个到自动关机无跳变。再一看,郁闷了,这个DGPU_PWR_EN#信号直接进PCH桥了。

干桥吧,可又不甘心。回顾一下整个过程,也没发现有遗漏。
baidu接力,也没找到有价值的信息。中间曾一步步走时序来着,没找到点位图,跑的很累很累。过程中忽然想到,这个BIOS程序是之前在别人家拷贝回来的,会不会有问题。想到就动手,重新baidu个BIOS文件,
取出个新芯片,写进去,和之前电脑里的BIOS一对比,整个不是一个东东,马上把新写
BIOS换上去。等温度下来了接上可调电源,开机,电源一下子上到1.3A了。窃喜!接上屏开机,点亮了。
总结:1,测芯片时小心再小心,别扩大故障。
    2,资料一定要可靠,别被不可靠配件资料误导。

最后附上电路和可靠的开机BIOS(板号:DAKL2AMB8D0 REV:D
Y460 板号DAKL2AMB8D0 REVD

网友:
思路很好...只是BIOS不对...问题 没有在扩大...头脑清楚...

网友:
p18电感是显卡供电是吗

网友:
差点就干桥了,板是二修板,又是雷击,估计一修时被习惯性刷BIOS刷错了就没再往下修,MOS管拆走一堆。要是手上有桥就习惯性干桥了

网友A:
说的太好了,芯片小,很容易测时连脚或没测准。还有BIOS我以前也吃过它的亏了,幸亏楼主伶俐

网友:
楼主真是山路十八弯啊,不过最后还是把问题解决了,说明找到了问题,还是值得赞赏啊

网友B:
这个bios芯片怎么能替换啊

网友:
有时候要多试几个bios

网友:
幸亏试一下

网友:
楼主用心了,BIOS程序引起的EN开启信号为低呀1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bios芯片怎么能替换啊

这机器BIOS芯片是25Q32的,也就两块钱一个吧

网友:
论坛上的确有不少坑货!!!

网友C:
BIOS程序不对导致PCH发出DGPU PWR EN#高电平拉低了R499是这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BIOS程序不对导致PCH发出DGPU PWR EN#高电平拉低了R499是这样吗?

大致是这个意思,Q43导通时R499变成限流了,Q43闸断时R499相当于U51.2的上拉。语言组织能力不好,表述不出来这个

网友:
发这个帖子的目的在于提醒大家:别被来源不可靠的固件误导,我就是因为刷了BIOS后故障依旧,且前面一修过把问题想严重了

网友D:
初始故障点就是网卡短路和BIOS坏了吗。

网友:
网卡BIOS坏?   这款机器BIOS很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初始故障点就是网卡短路和BIOS坏了吗。

初始故障应该是网卡和部分电源坏,一修应该是电源修复了,网卡短路没检出,却把BIOS刷错了

网友:
我的故障和你的一样。但是我拆了独立显卡 显卡供电IC 上管,还是一样掉电, 刷个bios看看能好不

网友:
这个弯很大对我的启发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的太好了,芯片小,很容易测时连脚或没测准。还有BIOS我以前也吃过它的亏了,幸亏楼主伶俐

养成修好一台,备份一台BIOS的习惯,慢慢积累,对自己维修也有很大帮忙,快速,精准

网友(2024-08-09):
想当年我也修过这款机器的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