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z77p-d3不触发 小通病

楼主(2016-04-10):
修了几片故障现象为 开机针电压不够1V 。解决方法 把图中这8.2K电阻改成100欧。

 会员0元2022-11-30 01:35

网友A:
8.2K电阻改成100欧,相当于把3.3V通过100欧姆电阻接地了,,开机针电压低的原因会不会是哪个电容漏电,,

网友:
这是相关的电路

网友:
看上面的图8.2K是上啦电阻

网友:
改小了电压直接过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8.2K电阻改成100欧,相当于把3.3V通过100欧姆电阻接地了,,开机针电压低的原因会不会是哪个电容漏电,,

当时先拆了C127,BC190无果,后拆R472,R469测量两电阻阻值都正常,怀疑是吹风影响。把2电阻更换后还是无果。最后把8.2K 连锡线可以触发。故上个100欧,电压变为3V.。

网友C:
引用 网友A:
8.2K电阻改成100欧,相当于把3.3V通过100欧姆电阻接地了,,开机针电压低的原因会不会是哪个电容漏电,,

那是开关针的上拉电阻,而不是下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时先拆了C127,BC190无果,后拆R472,R469测量两电阻阻值都正常,怀疑是吹风影响。把2电阻更换后还是无果 ...

你这板子的故障应该是钳位二极管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时先拆了C127,BC190无果,后拆R472,R469测量两电阻阻值都正常,怀疑是吹风影响。把2电阻更换后还是无果 ...

这端直接就进IO了,,那么说是IO出了问题,,如果是出了问题,可它还能触发,并能正常工作,,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那是开关针的上拉电阻,而不是下拉。

它触发时,就相当把3.3V通过100欧瞬时接地了吗

网友C:
钳位二极管ESD10,看GA的图纸要注意,你这个板子图纸上开关针出来的开机名称叫PWRBT_1经过R469才叫-PWRBTSW,很多人很容易忽略开关针这边信号连接的元件。8.2K换成100你的板能用,估计一段时间还得返修,钳位二极管已经漏电了,到完全对地短路的时候100欧估计还会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时先拆了C127,BC190无果,后拆R472,R469测量两电阻阻值都正常,怀疑是吹风影响。把2电阻更换后还是无果 ...

其实这个板你修的比较复杂,在不知道钳位二极管的情况下,最快速的判断方法上拆掉R469,插电测开关针电压,如果还低,那么就不是BC190或IO引起。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钳位二极管ESD10,看GA的图纸要注意,你这个板子图纸上开关针出来的开机名称叫PWRBT_1经过R469才叫-PWRBTSW ...

你说的对,应当是这个出了问题,。。。

网友:
不应当改电阻,而是应当去掉图中那个用绿色标出的ESD1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它触发时,就相当把3.3V通过100欧瞬时接地了吗

是啊,如果直接短接的话,那按下开关不就是直接把3V一起拉到地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它触发时,就相当把3.3V通过100欧瞬时接地了吗

电阻限流了,触发短接开关不是把3.3V接地,是开关到IO这个信号接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对,应当是这个出了问题,。。。

GA的板子开关电路基本上都有钳位二极管的,开关针上拉电阻电压正常,开关针电压低的话那么一般干掉钳位二极管就可以了

网友:
图纸上的是8.2K的吧

网友:
修过  但是 是小六角芯片的问题  小六角里面是一些二极管

网友:
主板修修也可以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