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像偏移求助

楼主(2016-04-10):
昨天来了台东芝M40-A 开机不显示。拆机一看被动过 BIOS  显卡 CMS电池 供电芯片。修的好像挺有思路的。看来又是块硬骨头。他桥跟U一体的。 直接报个CPU坏了吧。报价后开修。  把别人处理过的地方重新搞了一遍。没发现异常。外接没有。 内接换屏不显 突然看到屏线有点发黑。没烂割开哇擦 送钱呀。烧成一团。某宝一查特少而且还贵。隔开一根一根飞吧。飞好以后上电 亮机 落网之鱼。 装好硬盘 进系统发现屏幕往左边偏移了20%。一张一张屏换 都不亮 就他原装屏能亮,外接也没真是郁闷了。BIOS? 刷了好几个都一样。定根屏线吧可以飞线没飞好或者是烧的太厉害了。  今天屏线到了。装上还是一样。测测条件吧 发现INT_MIC_CLK阻止正常。没有电压 找到源头 以前也没遇到过这问题,声卡?GPIO?直接拆RA66 还是一样  在拆声卡 还是一样。。   没招了 。 定了个显卡明天试试什么结果。。   有没哪个师傅修过类似问题的指点指点。。

网友:
补充一点。之前开机没认真看屏幕 只知道亮了以为好了。装了硬盘进系统才发现往左移。实际他没进系统也是偏移的进BIOS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