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61 暗屏

楼主(2016-04-11):
IBM R61 暗屏 有强光手电可以看到 屏幕上有显示。 灯管单测是好的。可以亮机 。主板的屏幕接口上的 所有供电都有 都正常。VCC3B VCC3P VCC3M VCC5B VCC5M VBL20 都有电。高压条已经更换 屏幕排线没有更换 屏幕保险没有查测
暗屏

网友:
有可能是排线坏了 换屏线吧!

网友:
换屏线! 这款 类似的遇到过!

网友:
灯管 高压板 都已排除 在主板上测量亮屏条件 都正常准备换排线

网友:
主板 别人换过了 应该不是 R61 有点像 T61
屏线我今天也换了 还没有好

网友:
换排线能好吗?

网友:
我知道有蓝牙去掉应该就好了 主板上有个小保险 坏了 是不是高压上的灯都不亮啊

网友:
蓝丫 去了 排线换了 灯都亮

网友:
接 口上的 供电保险 都是好的

网友:
没人 知道了 教一下

网友:
我怀疑还是高压条的是 我拍了 老排弄坏了 我订了3个 原装全新 排 线 再试试

网友:
BACKGHIT_ON 信号也有。

网友:
BACKLIGHT_ON 前面的 打错了

网友:
没换屏试试吗

网友:
屏有显示 只是 很暗 用强光手电照后面 就可以正常用了 单测灯管 正常点亮

网友:
3v 30v屏供电保险好的话,按照你的描述是屛线坏了

网友:
到了新排线 换了 就亮了
上次找的排线是坏的 。 两个高压条是好的。

网友:
看一下屏显有没有断线的

网友:
你可以用其他机器的灯管 插上看亮不 有的机器保护不一样

网友:
从主板接线上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