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白求助:联想主板10秒掉电并重启

楼主(2016-04-11):
这主板有点奇葩,ATX只有14pin,触发开机有时2秒掉电,最长10秒左右掉电,只有PCI-E无法上诊断卡,如果掉电在10秒钟以上的话可以跑到PE选择界面,应该可以确认为跑码,替换过内存确认内存没问题。
测了内存边上的电感和MOS管都有5V
单桥边上的晶振有压差,开机排针有4.5V,3.3VSB也有,触发开机掉电前抢测CPU供电,电感和上管D极都有12.5V左右,下管D极也有1.8V,对比4组都是相同。
如果不上U,只上内存不掉电,只要一上U就掉电然后自动重启。PCI-E可以测到有复位。
手头上现在没有U替换还不能确定是U的问题
求思路,求图纸,求帮助。

网友:
台式机主板 基本没图

网友:
慢慢跑线路了,希望有大神能来解答一下

网友:
查CPU供电,

网友:
    上次遇到过,没修好,换版吧

网友A:
是联想的H81主板吗?V星代工的!别想了没图纸

网友:
那ATX电源如果坏了基本没电源换

网友:
进BIOS掉电重启不

网友:
刷一下BIOS吧,有惊喜的。

网友B:
掉电之后看一下能不能再开机,如果不能开机那么查下开关针电压,如果能开机,注意一下温控电路,进BIOS看看温度有没有异常。

网友:
进bios会掉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掉电之后看一下能不能再开机,如果不能开机那么查下开关针电压,如果能开机,注意一下温控电路,进BIOS看看 ...

掉电后会自动重启,进bios也是会掉,试过要去看温度,时间来不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联想的H81主板吗?V星代工的!别想了没图纸

确实是联想 的H81主板,查不到芯片的定义线路是跑了一天了,已经丢一边了,没芯片定义搞不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掉电后会自动重启,进bios也是会掉,试过要去看温度,时间来不急

开机后测着开关针别动,看下电压变不变,还有就是复位针的电压也测着别动看有没有波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机后测着开关针别动,看下电压变不变,还有就是复位针的电压也测着别动看有没有波动

开关针有跳变,测到coms跳针电压没有,结果客户拒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掉电之后看一下能不能再开机,如果不能开机那么查下开关针电压,如果能开机,注意一下温控电路,进BIOS看看 ...

那就不是掉电,那就是自动重启,查下两个PG还有复位针电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