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这个图不错 分享给大家K8时序 和s3s5状态下信号

楼主(2016-04-11):
K8的时序 和S0  S3 S5 关机下的信号

网友:
K8... AMD 的芯片 么?

网友:
这个S3  S5在开关之前啊,这个是AMD的芯片组,先内存供电在CPU,还有后面没截图出来吧楼主

网友:
都截图出来了

网友:
资料比较老了

网友A:
*脏话* 机器都毙命了才拿出来分享 没意义了

网友B:
是比较老了 现在6系8系的时序不一样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比较老了 现在6系8系的时序不一样了吗

AMD的都差不多吧,有时间了我做个AMD的时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AMD的都差不多吧,有时间了我做个AMD的时序吧

多谢 等你出新时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脏话* 机器都毙命了才拿出来分享 没意义了

凤城说新的时序 差不多 有参考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