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269-1,显示不到一分钟掉电。

楼主(2016-04-11):
DELL INSPIRON 15-3000,板号:CEDAR_INTEL-MB  13269-1 PWB.FX3MC REV:A00,待机0.001,不触

发。二修机,EC被上家动过,更换为NPCE795PA0DX。将Q2403的1、2脚相连后可以正常触发跳变到0.4多

正常显示,显示偏慢,不到一分钟掉电回待机,刷写BIOS无效。求助思路,此主板找不到图纸

网友:
我感觉还是BIOS问题 刷个没有上过机的BIOS试试

网友:
没图纸的机子不好修!!!

网友:
同意2楼的——

网友:
应该先把ec换回来再说吧

网友:
二修的最好核实下上家换的EC是否原型号

网友:
刷写工厂版的BIOS后不掉电,但键盘不能用,要更换EC回来试试。

网友:
把他换过的东西全部换掉

网友:
二修还掉电,不好搞,这两天修的都是掉电的,头大。

网友:
我遇到了,开机一秒掉电,晕死了

网友(2017-01-13):
我这台0.4左右掉电  不装内存报警  刷了个BIOS 故障一样

网友:
掉电的机器  真难修

网友:
那种EC里面带程序吗

网友:
EC更换后键盘正常使用。

网友:
能亮机的,就在BIOS上下点功夫试试

网友:
好久没逛论坛了,一直忙着修机子快到春节了才有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