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进水机,加电大电流,电池1,7脚电阻值为0,看下图

楼主(2016-04-11):
6进水机,加电大电流,电池1,7脚电阻值为0,看下图

网友:
烧过没有,肯定是有短路的,

网友:
大电流烧一下看看吧

网友A:
先洗洗,放大镜看看,再试试烧机

网友:
直接烧短路点;多是电容击穿短路。

网友:
松香法烧一下看看喽,一般能判断那个元件坏了

网友:
坐等LZ消息

网友:
松香烧过,没看到有高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洗洗,放大镜看看,再试试烧机

用洗板水刷过,没有泡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