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00多重故障维修

楼主(2016-04-11):
接同行送修的一台本,型号G400   板号:LA-9631P REV:1.0
由于没拍照,就描述下了
拿来的时候,同行说是不能触发,检测后确实如他所说。
拆机,测量待机电压正常。测量开关电压,问题出现。先看图
通过这图,可以看出1、2、3、4脚都必须为高电平,实测发现1、2脚确实是为高,但3、4脚为低,追查图纸,发现来到这

R415和R701的2脚有3.3V,D26的2脚也有高电平,为啥D26的1脚只有0.8V呢?测量D26的1、3两脚阻值,也正常。这时,想到了第一张图中的靠近开关线排处的D24(看第一张图),3、4脚阻值是正常的,看看此元件,发现被上家搞过,这个管在这是起稳压作用的。那就先拆了D24看下,结果发现拆了后,Jpwrb1的3、4脚的电压也上来了,很明显,上家把这个管换错了。按下开关,电流一路跑上去了。料板找了个元件换上。本以为OK了,二分钟装好所有硬件后,开机,电流是上去了。但。。。。。。内屏不显??外接看下,完全正常。那就再拆开查查看吧

直接找到图纸中的屏线接口片,测量关键点
测量发现,1、2脚正常。7、8脚低电平。21脚正常,22、23脚低电平。24、26脚正常。追7、8脚的来源,发现7脚直接来源于EC的105脚, EC是带程序的。暂时先不考虑。再看看22、23脚的+LCDVDD_CONN

通过U72测量,发现5脚有3.3V的高电平,3脚的开启为低电平,追查开启PCH_ENVDD,发现来源于桥

于是,采取了以下的步骤:1、加焊了下桥,无改变 2、刷BIOS,论坛刷了2个后,发现终于所有屏线接口关键点都正常了。 终于搞定了吧?接屏,NND,还是黑黑的。屏线接口电压都正常了,几个LVDS脚位阻值也都一致。拆屏吧,拆开后测量逻辑板上保险,正常,电压也正常到了。思来想去,家里找了块破屏换上去看看,一样黑。无奈,再想想,会不会这机子认屏呢?再找了二块破屏,终于发现有块屏亮了、原来这机子是认屏的。细看这屏,明显不是原装屏了,打电话问同行,说没换过屏,那就只有一个可能,客户送修前可能在别处修过,没修好,直接就把屏给换掉了。后来拿到了同行这修。唉,板子不触发修好了,屏有问题,同行说不知道客户还修不修?那这样的话,各位你说我还要不要收钱,毕竟主板原先是不触发给我搞好了。如果客户来个不修了,那我是不是要把板搞点破坏??

网友:
哎,楼主 维修不易,最讨厌那种修东西换别人配件的人,没有职业道德!

网友:
二修机就不好修啊特别是动了手脚

网友A:
如果同行不修的话,你可以把板子弄掰弯,最好是桥和显卡也要掰弯。

网友:
哎  就是啊  辛苦的拆开机器,撸死千万细胞 ,客户一句话就白干了 当然不心甘啦 !

网友:
这个不好说哈。。还是楼主自己觉得吧。。

网友:
思路清晰呀 不然没法修二修机

网友:
这种事遇多了,能不能找片旧屏,价钱要低点,不然白做了如果有证据,可以叫客人去把原来的屏找回来,不过难啊,上家肯定会说在别处搞坏了,才回来找事的

网友:
二修机很难修的,

网友:
这最起码要的钱吧,客户不修了,就动手脚,毕竟人力物力已经付出了啊

网友:
高手中的高手!!!

网友:
真心不容易阿,如果真的不休的话那真是悲哀

网友:
一般我这客户不修我也不搞破坏,修都修了,何必呢!!不过楼主要是心里过不去也能理解

网友:
动过手脚的二修机很麻烦的。

网友:
修这样的机器的确很恼火

网友:
确实碰到这种机器是最恼火的,碰到这种半吊子撒都不懂乱修苦的还是咱啊

网友:
客户不换屏,你想收钱也难。
不是要把板搞点破坏??凭你良心   不建议 顶多还原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同行不修的话,你可以把板子弄掰弯,最好是桥和显卡也要掰弯。

你这办法也是醉了,难道人家看不出来

网友:
这个还真的帮不到你

网友:
G400机器你换三星的屏上去,觉得可以亮,像这种,你完全可以在找个废板给客户装上。好不容易修好了,不能浪费了。

网友:
看心情了,心情好回复原样,不好就该咋办咋办呗

网友:
最怕动手脚的机器了

网友:
楼主。为什么1 2 3 你一看就知道是高电平呢?  能说说吗?

网友:
要是我 换主板了

网友:
楼主技术是可以的,碰到这种机器也是无语了

网友:
遇到辣手的问题,纠结哦

网友:
活干好了,啥都没捞着,跟客户沟通好,再不行还原吧

网友:
思路非常清晰

网友:
建议还是刷一下屏的码片试下,要是刷码片就行了一般客户还是会接受的。

网友:
一般这种 我这都是和客户说明后 不修恢复原现象(不触发) 不见得是原故障点 ……

网友:
不修至少故障还原不触发呗。

网友:
收,肯定收,因为故障好了。

网友:
楼主运气还行,运气不好这个机器就没那么好解决了,有时间多加深下理论知识,

网友:
维修就是不容易  锻炼耐性 脾气

网友:
有时候真的很为难,搞了半天发现问题了,顾客又说不修了。白白浪费时间

网友:
换掉几个精密电阻,功夫不能白弄

网友:
大神中的大神

网友:
二修的故障就是多

网友:
楼主好技术啊,值得学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