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这么分析是对的么 还有CIR是什么东西

楼主(2016-04-11):
等下带图带字

网友:
CIR开启信号给Q35一个高电平 15V被拉低到地 Q36 2脚变成低电平 Q36导通 5V PCU变成5VCIR   继续输出!!!   对么  还有CIR 到底是什么

网友:
不对!
应该是这样的:
                    CIR开启信号给Q35一个高电平 15V被拉低到地 Q36 2脚变成低电平,
                    Q36不导通(Q36是N管)。
                    CIR_ON#为低电平时,Q35截止,+15V经电阻R692送到Q36的PIN2,
                    Q36导通,将5VPCU转换为5V_CIR电压。

网友:
1727的朋友分析的正确

网友A:
CiR_ON#。。带# 说明低电平有效。所以要出CiR。。CIR_ON必须是低电平。。CIR_ON#为低电平时,Q35截止,+15V经电阻R692送到Q36的PIN2, Q36导通,将5VPCU转换为5V_CIR电压

网友(2016-05-21):
引用 网友A:
CiR_ON#。。带# 说明低电平有效。所以要出CiR。。CIR_ON必须是低电平。。CIR_ON#为低电平时,Q35截止,+15V ...

正解。低电平有效,CIR ON#处于低电平才能输出5V CIR这个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CiR_ON#。。带# 说明低电平有效。所以要出CiR。。CIR_ON必须是低电平。。CIR_ON#为低电平时,Q35截止,+15V ...

正解。低电平有效,CIR ON#处于低电平才能输出5V CIR这个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