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IOS]
[ASUS/华硕] ASUS X450MD和X450CC BIOS通用不?

楼主(2016-04-11):
[ASUS/华硕] ASUS X450MD和X450CC BIOS通用不?

网友:
要看板号一样才能用。

网友:
最好找对应板子的bios刷写

网友A:
要看内存贴纸型号一样吗

网友(2016-05-17):
不通用  我试了不亮

网友:
不同用     板号  有点区别都不能用

网友(2016-08-27):
f r eqrq r

网友(2016-10-04):
BIOS 的话,要看什么问题咯!

网友(2016-11-10):
我有450CC的不晓得能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看内存贴纸型号一样吗

内存这里有什么说法吗?

网友:
不通用,这款BIOS很挑的

网友:
先下来刷刷试下!

网友(2018-04-15):
1.8V的W25Q64FWSIG R809F加转接板可刷写,带OTP区8K ,官网下的都是4M 实际是8M 啥意思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