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75 板号KL6C 开机0.9A不跑码,复位信号反复跳变

楼主(2016-04-11):
(图片)

网友:
这应该是通病来着

网友:
是的,这个AMD的CPU确实容易坏啊,修到很多了。。

网友:
AMD发热量大所以CPU 桥爱坏

网友:
现在的CPU都是集成,修个本都不怎么好修了!

网友:
这种我一般会断开复位去的地方的看下是后级问题还是前级条件问题,AMD的U确实坏的多。不知道楼主是是么维修思路分享分享。。。

网友:
AMD的 可以备点测机U 维修前先代换下 避免走弯路

网友:
有的AMD不跑码复位老是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