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款 无线网卡插槽复位 脚位

楼主(2016-04-11):
求助 新款 无线网卡插槽复位 脚位   没分下图纸    主板 触发掉电 内存复位没出  电都有

网友:
新款无线网卡?没见过额~
要不上个图,或者说一下机器型号。

网友:
你要拍个卡的照片或者是机器型号  不然帮不了哦

网友:
是指pci-e?

网友:
上个图 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
跟复位没关系        新款HP的  主板板号DAX11 没图纸   内存复位 没出  BIOS 刷过了  键盘灯闪5次   没图纸   主板没标号   没法找信号

网友:
你可以参考一下图纸

网友:
上个图坝  这咋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