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z80

楼主(2016-04-11):
如图 z380  开机进不了系统 ,  电流在0.74到0.76之间调到。硬盘换过  。 之前掉电不开机, 刷过BOIS   之后就这样了。  求指点。

网友:
外设的问题!!!!!!!

网友:
我建议你还是冲刷blos,

网友:
我也有一个机器系统非常慢.不知道什么原因现在还在查

网友:
再刷一下BIOS试试 BIOS问题大一些

网友:
卡在系统的进入界面吗

网友:
继续换个 BIOS 刷!!

网友:
估计还是BIOS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