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硬盘]
西捷 SSHD盘电机不转不认盘换电路板问题

楼主(2016-04-11):
故障现象:西捷 ST500LM000 SSHD机械固态二合一盘电机不转不认盘,
拆开电路板发现动过BIOS芯片

掏了个同型号同板号的盘换上电路板电机正常转了,但有嗒嗒磁头读固件声也没认到,然后重新拆开换上原板上的BIOS后也不认盘电机也不转了...怀疑BIOS程序补上家搞坏了?还是什么原因,望高手赐教。

网友A:
肯定是BIOS被人家换了,不换BIOS好像读不到的,这个估计要高手来,我一般就是换电路板加换BIO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BIOS被人家换了,不换BIOS好像读不到的,这个估计要高手来,我一般就是换电路板加换BIOS

谢谢,这样开盘能恢复数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这样开盘能恢复数据吗?

这种找专业人士肯定可以搞定的我觉得。我帮你问问

网友:
BIOS不对呀

网友:
我也有个一样的盘,也是电路板问题 ,主控芯片发烫,哪位大神能搞

网友:
换版是一定要换BIOS

网友:
肯定是BIOS被人家换了

网友C:
首先这款是SSHD混合盘,原始故障肯定是FLASH部分通病问题,其次ROM被焊过不代表就被换了,需要读出来进行分析。有可能是一修,以为是电路板故障,对换的电路板。但是换了电路板后,依然不转,就放弃了。

网友D:
这个盘  FLASH  芯片 有问题  和  BIOS  有问题都用不了   我测试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盘  FLASH  芯片 有问题  和  BIOS  有问题都用不了   我测试过的

是你修过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首先这款是SSHD混合盘,原始故障肯定是FLASH部分通病问题,其次ROM被焊过不代表就被换了,需要读出来进行分 ...

感谢回复,第一次遇到这种盘原来就FLASH通病呀。

网友:
就是板的参数不对才这样的     换板换ROM也没用

网友:
希捷的SSHD这种不转现在有新的故障,遇到这种故障要接设备看终端回显才能具体判断

网友:
都是大神!俺来打酱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