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机电压

楼主(2016-04-11):
各位大神,台式机和笔记本上的待机电压分别有几个,测量点在哪里啊啊?谢谢

网友:
一般是3V和5V。

网友:
一般都有3.3v 5.0v

网友:
AMD  INTEL  英伟达  SIS各不相同啊,,你去汛维学习一下最好,,一看你就是新手,

网友:
最基本的东西都还不会,建议买饼哥的书来学习吧

网友:
待机电压 笔记本3.3v和5v  在电感上可以测到

网友:
具体还要具体分析…… 台式机和笔记本也不尽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