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发动机连杆轴瓦异响的诊断检测方法

楼主(2016-04-11):
汽车发动机连杆轴瓦异响的诊断检测方法

  连杆轴瓦包括连杆上瓦和连杆下瓦,安装在连杆和曲轴的连接部位,起耐磨、连接、支撑、传动作用。连杆轴瓦有异响相信车友朋友们都曾遇到过这种情况,连杆轴瓦异响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如何排除呢?下面小编给发动机连杆轴瓦异响的诊断检测方法,帮你解决这个小问题。

发动机连杆轴瓦异响 图1

  连杆

  功用:将活塞的力传给曲轴,变活塞的往复运动为曲轴的旋转运动。

  组成:连杆组由连杆体、连杆盖、连杆螺栓和连杆轴瓦等组成。

  连杆轴瓦(俗称小瓦)

  作用:保护连杆轴颈及连杆大头孔。

  组成:由钢背和减磨层组成。钢背由1mm~3mm的低碳钢制成。减磨层为0.3mm~0.7mm的减磨合金,层质较软能保护轴颈。

  在连杆上瓦的内圆柱面上沿周向设置有油槽,油槽对应的圆心角为80~120°,油槽部的连杆瓦壁上设置有过油孔。通过在连杆瓦上设置具有合理弧长的油槽,从而保证了在发动机工作过程中,机油可以在最恰当的时机和时间段向活塞供油,保证活塞冷却良好,避免气缸磨损损坏;同时其合理的油槽弧长,可保证具有最佳的机油供油量,既能保证可靠冷却,还能避免机油浪费和过多机油对发动机工作的负面影响;同时连杆瓦上设置的定位凸起,使连杆瓦能装配在合理的位置,以使连杆瓦油槽部位避开重负荷受力区,保证工作时连杆瓦磨损小。

  连杆轴瓦异响产生原因

  1、连杆轴瓦与轴颈磨损严重,使径向间隙过大。

  2、连杆轴瓦盖的紧固螺栓松动或折断。

  3、轴瓦合金烧毁或脱落。

  4、连杆轴颈失圆,使轴颈与轴瓦之间接触不良。

  5、曲轴主油道堵塞,集滤器、滤清器过脏,旁通阀失效,机油泵失效,造成油压过低,轴瓦润滑不良。

发动机连杆轴瓦异响 图2

  连杆轴瓦异响特征

  1、其表现为比曲轴瓦敲击声轻、缓而短促的“当、当”声响,怠速时声响较小,中速时明显,突然加速时增大。

  2、当发动机负荷增加时,声响随着增大。

  3、当发动机温度变化时,声响无变化。

  4、断火后声响明显减弱或消失。

发动机连杆轴瓦异响 图3

  连杆轴瓦异响诊断检测方法

  1、在发动机外听察时,其声响为短促而坚实的“嗒、嗒”声。

  2、在机油加注口处听察,声响呈清脆而较大的“当、当”声。

  3、若发动机由怠速变到中速时,声响更清晰,连续敲击,并随着转速提高,敲击声更为突出。

  4、若用单缸断火法检查,声响减弱或消失,则说明该缸的连杆轴瓦发响。

  5、若声响混杂,出现“咯铃、咯铃”或“哗啦、哗啦”的声响,也可用断火法检查,若单缸断火后,声响减弱,继而双缸继火,声响又有所减弱或消失,说明多缸连杆轴瓦磨损松动。

  6、不论发动机温度低或高,不论在任何转速情况下,都发出严重而无节奏的“铛、铛”声响,且气缸盖振动很强,作断火或复火试验时都一样,则可断定是连杆轴瓦合金层过热融化。应立即拆解修理。

  通过以上发动机连杆轴瓦异响故障的原因及诊断方法的详细介绍,相信各位有了更多的了解,希望本文的分享能帮助到大家。

网友:
论坛开了汽车班了,好啊,现在大把汽车修

网友:
修车以后有前途,汽车是越来越多,电脑是越修越少了。

网友:
修车比修电脑有前途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