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好,小弟有块华硕k42jr rev4.1开机外接亮,内接不亮,求帮帮忙

楼主(2016-04-11):
各位好,小弟有块华硕k42jr  rev4.1开机外接亮,内接不亮,求帮帮忙!后来测显卡供电,电感前面跟滤波电容1.1v,但电感后级电压不稳定0.5到0.8跳动.还有笔记本8脚n场管可以用台式机3脚n场管替代吗?各位帮帮忙

网友:
刷个BIOS看看,我遇到过

网友:
这个机问题 多多

网友:
开机外接亮,内接不亮--换屏线接口上方的104排阻试试
显卡供电不稳,显卡加焊不行就换掉吧

网友:
先刷BIOS
先看情况

网友A:
可以代换  注意gsd极的接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代换  注意gsd极的接法

你换过?确定?功率不用考虑?

网友:
供电不稳就先修修看看 实在不行换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