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70之“气死人维修”

楼主(2016-04-11):
                        废话不多说直奔主题,接到一台V470,  上电0.5A 不亮机,拆开后事情是这样的,主板被人修过,动过哪些地方呢 cpu供电铁皮管肯定难免了,不过还算仁义没有装上去给双面胶贴主板上的,显卡供电的电感被撬过,周围的电容被干了个遍,也没焊好,给补焊了一下,
CPU供电铁皮管烧糊了,然后焊盘也被烧坏了,上家很好洗干净了,也给刮干净了,问题来了   焊盘中间控制及那个脚已经被捅到了地线那一层,
焊肯定不好焊了,先不管它,打了下所有电感的阻值  发现3v5v电感    5v电感偏低,我也懒得查cpu还不知道是不是好的哎郁闷了 ,5v1a直接烧,然后就摸到了cpu电源管理芯片烫,取下来后5v电感对地阻值正常了,换了个新的上去

CPU铁皮管没法焊 然后在旁边找了个空的上管的焊盘 给焊了上去飞了两根线

上管的d极都相通嘛可以少飞一根线,

飞完之后就应该没问题了,激动的按下开关上电到0.4A测cpu电压还是没有出来,然后在cpu电源管理芯片周围测了一下主供电开启信号都正常,这机子是hm65的应该还要得到svid用示波器测了一下SVID已经出来了暂且就当他正常不去分析具体波形了(忘了拍照片),示波器测了cpu供电两组的上下管g极都没有输出波形,然后打了下cpu一组的上管G极发现无穷大,这主电源管理芯片到铁皮管中间还有一个小的 “从芯片”  然后把从芯片换了,换了之后还是不出cpu电压,当然集显电压更不用说,要跑马后才出来的,用示波器测了下从芯片的2脚PWM开机一瞬间有波形,

反馈的问题????但是场馆控制及也没出波形啊、抓了 n次都没有,正好老板这有一块好的b470的板也有这小从芯片 拿着板子每个脚的对地阻值以及电压对比了一遍,发现了猫腻,我换的这个小从芯片第3脚的EN使能信号偏低,上电的时候电压也偏低,对地阻值偏低,取下这个小芯片后就正常了,然后又换了一个,换好后 上电哈哈终于好了   以为这就完了?然而并没有,怀着激动的心情给装好机后,正准备看看客户电脑里有没有好看的电影的“你懂的” 这时电流表啪的一下5A顿时心里拔凉拔凉的,难道管又坏了?不管他先换了再说。换了后还是短,打了下公共点的阻值0欧烧 发现是 CPU铁皮旁边的一颗小电容挂了就是旁边的那个黑电容,维修中还有一些小插曲哎机子总算修好了,最后附图一张这机子修得真苦,

焊工很重要啊!焊工很重要啊!焊工很重要啊!重要的事情要说三遍                                都不会发帖子第一次写这么多,可能是等级不够高,权限不够高 一次性只能上传2M的图片

网友:
郁闷了  没图片  怎么搞的

网友:
你这算好的了,CPU没有挂。我修到几台不是不出电压就是蓝屏

网友:
cpu好的比较幸运

网友:
这个板就是这样,烧得挺多的,昨天还修了一台 上管的焊点都没有了,最后把场管改成普通上管

网友:
CPU也容易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