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TX-200SD电源,正常开机几分钟后断电(解决)

楼主(2016-04-11):
再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
来时用户说不开机,拆开发现大电容“怀孕”,换后能开机,但几分钟就掉电,再开风扇转一下就掉。试把光偶换了,现试机1个多小时没掉电。

网友:
先拆开看看,一般是电容出了问题

网友:
电源也还修呀?

网友:
如果是做工好点的电源,修一下还是可以的,,

网友:
你确定是电源?而不是主板...

网友:
长城电源,拆开看看里面的电容有没有鼓吧,今天修到一个杂牌电源,让客户直接换了。杂牌电源,一般是带负载差。

网友:
辅助电源部分的滤波电容和开关管基极的电解也一并换新的吧。

网友:
把旁边的电容一起换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