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电路图中是怎么看出来这个芯片没有装

楼主(2016-04-11):
电路图中是怎么看出来这个芯片没有装
pp_vcc_main 转pp3v3_acc   实际电路中没有装

网友A:
没装的都有NG标记的

网友B:
一般电路图上会写着NOSTUFF,这个芯片就没装。

网友:
3楼已经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装的都有NG标记的

我把图发上来了 你看下哪里有表?  这个截图是来自 苹果6原厂电路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电路图上会写着NOSTUFF,这个芯片就没装。

我的截图上你看下 哪里有表?

网友B:
从你这图上看,你这个芯片是装的。

网友:
我还想再支持你一下 就是系统的原因哎  好激动啊   强哥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你这图上看,你这个芯片是装的。

实际是没有装的    要不我发上来干啥

网友C:
是笔记本的啊 我以为手机那

网友:
你这不是翻新机吧,别人搞的时候拆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笔记本的啊 我以为手机那

哎呀,你不说我也以为是手机

网友:
图纸当页右下角说明呢,单从截图,我看不出来

网友:
好多主板cpu供电有几组的   拆了一组还是可以亮机  只是供电可能不足

网友:
这个不错,顶一下

网友:
电路图中会有英文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