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浅谈如何运用电流法判断故障修手机

楼主(2016-04-11):
加电按开机键无任何电流反应 这个一般是开机线路故障查关元器件有没有脱落,加电有20mha电流松开电源键表针回落到0这种是逻辑部分没有正常工作,我们可以重装字库 或者cpu 时钟坏了也会这种现象请不要姑略了。加电按开机键电流定在40到70mha 一般是软件故障 有条件可以把字库拆下来重新写字库就ok 加电按开机键过一会儿大电流,一般是电源负载漏电。具体维修方法我之前帖子有教大家过

网友:
第一次整手机,学习了,谢谢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

网友(2018-02-05):
这个只有先学习下  下次再用 谢谢

网友:
谢谢,感谢您的分享,太棒了

网友:
请问那要是按键就800松手就归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