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7H55-M 触发掉电 不过内存 秒杀!

楼主(2016-04-11):
版号:P7H55-M

故障  :触发掉电   可再次触发!

测供电发现  +1.8VSFR欠压   只有  0.4V左右; 后级  CPU供电  也没有!

按照时序先修  VCCPLL  +1.8V    是运算 加场馆产生的;!   上电瞬间  测G级  有10V左右  !   推测前级324应该正常!

直接更换场管!

换后  电压  出来了   跑码了 不亮机!  ED  D4 53  42  跳来跳去   就是不亮!
直接更换BIOS  3   7脚  上拉  排阻!

这个是经验! 以前775平台  这个是通病!

跑码亮机!

送上  BIOS

网友:
H55是775平台?

网友:
人家说的是775跑那样代码也是bios旁边的822,所以在h55这里按经验直接换了它好了...

网友A:
H55是 1156   楼主示波器可以教我怎么调试最佳状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H55是 1156   楼主示波器可以教我怎么调试最佳状态吗

不明白   你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H55是 1156   楼主示波器可以教我怎么调试最佳状态吗

什么叫  最佳状态?

网友:
帖子                           沉了

网友:
822通病很多,呵呵维修朋友赚钱的机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55是 1156   楼主示波器可以教我怎么调试最佳状态吗

这个用单次触发模式。

网友:
双知道一个通病,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BIOS旁边的822   又是822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用单次触发模式。

单次触发模式是不是适用于抓短路时候的波型?

网友:
有图有经验,不错

网友:
这就是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单次触发模式是不是适用于抓短路时候的波型?

是的,修供电故障,很有帮助。

网友:
P8H61-M LX 触发 掉电 ! 通病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54472-1-1.html

网友D:
缺少供电引起掉电的,楼主后面的故障秒杀看似简单应该是多年的经验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缺少供电引起掉电的,楼主后面的故障秒杀看似简单应该是多年的经验把

去年11月   从迅维出来!

网友:
这个板子的时序还不是很清楚!!但是也应该是先修其他供电,,最后才出CPU供电!!

网友:
谢谢分享,我的故障和这个一样,换了个这个管子,好了,看来这是个通病啊

网友:
传说中的排阻门,

网友:
波波都上了 能不秒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