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如何判断芯片好坏什么情况下换芯片或者加焊芯片

楼主(2016-04-11):
比如接到一部手机是wifi无法正常使用,首先大家要明白这个wifi模块在主板上哪个位置以及这个芯片的型号对它做一个了解,任何一个芯片它要正常工作必须有一定条件的,就好比一台电脑要正常工作它必须有供电,有供电就可以了吗当然不是,还必须要打开开关,要正常上网就必须有网线一样的道理,这样比喻大家容易明白,无wifi查供电是否正常 查时钟是否正常供电时钟都有最后查复位顺序不要弄错了,只有供电时钟都有才可以查复位,若一切正常那么果断加焊芯片或者更换芯片 按照这种维修思路去修主板才是正确的,后续会给大家分享的经验。。。或者加我微信xiha898989提供技术指导

网友(2016-05-12):
楼主是来做广告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