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简爱7g-3 版号w010图纸

楼主(2016-04-11):
如题
接了台简爱7g-3的机器 拆机测量发现无cpu供电
哪位帅哥or靓妹有这机器的图纸或者cpu供电芯片ncp81018b的pdf能分享下吗,买也行

网友A:
哈哈 ,我到现在还找这个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 ,我到现在还找这个图纸

淘宝逛了一圈,基本上大家熟悉的论坛都逛了一下,就是没有这图

网友:
蓝天的 估计难了

网友B:
这个没有图纸,但是修个CPU电压不出的,应该还是不难的吧。南桥BIOS,CPU供电芯片,应该就他两了,还有背面进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没有图纸,但是修个CPU电压不出的,应该还是不难的吧。南桥BIOS,CPU供电芯片,应该就他两了,还有背面 ...

嗯嗯  谢谢
机器已经修好了   触摸板上面有个19v断线了  只是习惯性的找下图纸

网友C(2016-05-16):
图纸 有吗      缺个南桥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纸 有吗      缺个南桥供电

没找到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