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服务器开机报错

楼主(2016-04-11):
开机在读取的时候有点慢  读取完了之后就提示:invalid configuration information-please run SETUP program   和Insufficient number of power supplies detected,system halted  主板的电池没有电了换了还是一样的  把光驱取了 有时候就不提示invalid configuration information-please run SETUP program 了  这种怎么解决啊

网友:
系统问题吧

网友A:
为什么是系统问题啊 可以解释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是系统问题啊 可以解释一下吗

上面英文翻译成配置不足
应该是电源电压不够 或者是内存 CPU之类  缓存不足
你换哥电源看下 或者加内存

网友:
版主的英语看来了得……

网友:
BIOS恢复出厂设置试试

网友B:
看看有没有电源报错,可能有个电源米有检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有没有电源报错,可能有个电源米有检测到

有时候有一个有时候有二个 有时候就没有报错不知道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