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制作——人体红外、声、光控小夜灯

楼主(2016-04-11):
diy制作——人体红外、声、光控小夜灯

  住楼房的朋友相信都有过这样的经历,过道里声控灯走几步楼梯灯灭了,吼一声,上几步又灭了,又吼一声,很是恼人却也没有办法,于是自己diy制作一个人体红外、声、光控小夜灯,效果还是挺不错的,下面我把diy制作小夜灯的方法分享给大家,以供参考!

  一、diy制作人体感应小夜灯的功能

  1、晚上,感应到声音或者有移动的物体,灯亮延时一段时间后熄灭。如果一直检测到声音或者有物体动便常亮直到检测不到为止。白天,不论是否感应到什么灯都不亮

  2、可通过按键调整灯亮延时时长。

  3、主控面板三颗led。按键一直按下时显示灯亮延时时长,按键不按下时显示各个感应模块状态。

  当检测到时晚上时最左边一颗灯;当感应到有动的物体时中间一颗灯亮;当检测到声音时最右边一颗灯亮。

  二、diy制作人体感应小夜灯的使用范围:

  可用于过道、走廊等各种不好关灯或者懒得关灯的场合。

diy制作人体感应小夜灯 图1

  三、diy制作人体红外、声、光控小夜灯方法/步骤:

  原理图

diy制作人体感应小夜灯 图2

diy制作人体感应小夜灯 图3

  刻板、焊接

diy制作人体感应小夜灯 图4

diy制作人体感应小夜灯 图5

diy制作人体感应小夜灯 图6

diy制作人体感应小夜灯 图7

  组装测试:

diy制作人体感应小夜灯 图8

diy制作人体感应小夜灯 图9

diy制作人体感应小夜灯 图10

diy制作人体感应小夜灯 图11

  diy制作人体红外、声、光控小夜灯完成,看起来还不错吧。

diy制作人体感应小夜灯 图12

  在diy制作过程中,可以直接用电源模块,开始设计时用继电器控制电灯,之后换成MOC光耦控制可控硅控制电灯,对强弱电进行了更有效的隔离,增加了安全性!

  在灯延时亮的过程中,接收到信号,要让它从接受到信号这个时刻为起点,重新延时下去灯不灭,例:在一个小时里它一直检测到有人,那么它会亮一个小时,中途一直不灭。

  diy制作人体红外、声、光控小夜灯——【源程序】

/**************************************//*  声控:高电平有信号,低电平无信号  */
/*  红外:高电平有信号,低电平无信号  */
/*  光控:高电平白天,低电平夜晚  */
/*  LED低电平亮,高电平灭  */
/**************************************/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GPIO_Day_Night = P1^3;        //光感接口
sbit GPIO_Sound = P1^4;//声控接口
sbit GPIO_Infra = P1^5;        //红外接口
sbit GPIO_jdq = P3^5;        //电灯接口 低电平点亮
sbit GPIO_KDelaytime = P3^7;        //改变光亮时长
sbit GPIO_LED1=P1^2;                    //延时显示LED1
sbit GPIO_LED2=P1^1;                    //延时显示LED2
sbit GPIO_LED3=P1^0;                        //延时显示LED3

uchar Key_time;       //按键次数
uint Delay_LED_time;//中断里为延时服务的自增亮
uint Temp_DelayLed;//灯亮延时时长计数函数
bit flag_day_night;//日、夜标志位

void Timer_Init();//初始化函数
void Delay12_Ms(uint ms);//12MHZ晶振精确延时1ms
void Light_delay_time();    //按键设置延时
void LED_Display();//感应LED亮

void main()
{
Timer_Init();//中断定时器初始化
while(1){
Light_delay_time();  //按键设置

if(GPIO_Day_Night==0){//if光敏-无光-晚-传感器检测,

  diy制作人体红外、声、光控小夜灯【源程序】百度云链接:http://pan.baidu.com/s/1hr5nAZE

  以上是diy制作人体红外、声、光控小夜灯的方法,动手能力强的朋友不妨也来做个试试吧!

网友:
又要刻板又要写程序的,难度不小了...

网友:
我擦   楼主的雕刻机 好好高达上!!!

网友:
做这个比修电脑强很多啊 !!

网友:
雕刻机 雕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