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M-S2V-B3 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6-04-11):
昨天同行拿来的板说不触发,拿到板很多地方都动过桥也被焊过

上电测32.768晶振波形正常,测Q62的3VDUAL_PCH 3.3V正常

测量Q69D极5VDUAL电压为0V

技嘉的双路供电要Q69 P沟道场管D极输出5V它的G极必须为低电平,测G极是5V,Q69截止了

Q69的G极受控于P_EN,测Q64的3脚也是5V,再往后查发现Q74的B极-DEPSLP没有电压

-DEPSLP是桥发出的,个人理解桥要发出-DEPSLP必须要有-RTCRST, -SRTCRST,PCH_DPWROK,DSWVRMEN这几个条件正常后才发会出-DEPSLP,那就一个个测吧,测到Q34时C极为0V B极5V Q34导通被拉低了,Q34受控于Q35测Q35的C极5V,B极为0.8V,应该就是Q35坏了不导通了,料板拆了一个换上后故障还是一样,拆下R359 22K电阻测发现阻值只有9点几K,换掉R359后PCH_DPWROK电压出来了触发电源风扇转了亮机,故障排除。

总结:没有PCH_DPWROK引起不输出5VDUAL电压

网友:
这种板有图纸还是比较好修的,没图纸就不好搞了

网友:
分没到  到时候补
LZ厉害  谢谢分享

网友:
有图还好啊  我有片V星没图纸  不知道怎么修啊.......

网友:
怎么这个帖子的配图一直在转圈,不显示图片。

网友:
有图纸好秀点

网友:
电阻的坏掉的话,一般都是阻值变大的

网友:
我的怎么不显示图片啊,我的电脑的问题吗

网友: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万用表好用型,介绍下,好用吗?

这个自动量程的反应慢,我还是觉得那种手动的万用表反应比较快

网友B:
楼主用的是什么标,福禄克什么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的是什么标,福禄克什么型号。

福禄克15B+

网友:
楼主吧图纸分享出来呗。。

网友:
这5VDUAL是给谁的啊?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分析过程也很清晰,要是把图纸一起分享出来就更好了

网友:
技嘉的没图纸我就不想修啊,毛病真多

网友:
RTCRST是什么?

网友:
好你看错了

网友:
这个好像是通病

网友:
新人小白来学习一下论坛大神们的经验

网友:
就喜欢看这种图文并茂的帖子 66666

网友:
楼主的维修技术可以说牛B,理论与实践好啊,当到最后一个电阻处时,我不再修了,佩服

网友:
技嘉H61主板就 是这样

网友C:
P沟道场管D极输出5V它的G极必须为低电平,测G极是5V,Q69截止了
可以再仔细一点吗我看不明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P沟道场管D极输出5V它的G极必须为低电平,测G极是5V,Q69截止了
可以再仔细一点吗我看不明白

S极是5V,G极为高电平5V时DS极就截止所以D极就为0V,反之G极为低电平0V时DS极就会导通所以D极就会为5V

网友:
引用 网友D:
S极是5V,G极为高电平5V时DS极就截止所以D极就为0V,反之G极为低电平0V时DS极就会导通所以D极就会为5V

那他的g极低电平一定要0V的?1V 或1.5V都不行?

网友:
P沟道明白了谢谢啊大神             我还可以请教你图纸中那个D4二极管的的导通条件是什么吗感激万分

网友:
现在修板挺难的,有图有点有思路才行,

网友:
有图纸有点位就是好搞  楼主技术也杠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