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牌机主板G31T-M5 . V2.0 ,跑马卡开头d0 --

楼主(2016-04-11):
品牌机主板G31T-M5 . V2.0 ,跑马卡开头d0 -- 。 复位电压偏低 1.96V
  ,就卡住了。 报警器一直小声嘀叫。。。

拆掉BIOS芯片。  复位正常电压正常一闪而灭。
  装上BIOS芯片。  动了一格码复位电压拉低1.96V。 蜂鸣器嘀嘀嘀小声叫。。。。。

网友A:
开机就DO 应该是未跑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机就DO 应该是未跑马

开机D0要先看有没有复位 有复位那表示内存没有过
没复位 有些是CPU复位没送出来  有些板是其他复位没送来

网友C:
板子通病  看看CPU座子下面有无氧化断线  一般U和北桥之间断线了  仔细查查

MSI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板子通病  看看CPU座子下面有无氧化断线  一般U和北桥之间断线了  仔细查查

楼主按照层主说的去测量  有惊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开机D0要先看有没有复位 有复位那表示内存没有过
没复位 有些是CPU复位没送出来  有些板是其他复位没送 ...

姐姐 联想L-A690 触发跑DO EE然后不动了 供电复位都正常。内存所有条件也正常,然后怎么搞

网友D:
FSB前端总线有断线的,这个是通病,你先查查这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姐姐 联想L-A690 触发跑DO EE然后不动了 供电复位都正常。内存所有条件也正常,然后怎么搞

明知故问自己知道还问

网友:
按不跑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板子通病  看看CPU座子下面有无氧化断线  一般U和北桥之间断线了  仔细查查

有没有可能是BIOS芯片本身坏了,导致拉低了复位电压。
  不装BIOS芯片, 复位一闪而过, 正常3.3V

装上BIOS, 复位灯暗了一半, 电压拉低变1.97V。 跑一格码 D0 --  蜂鸣器叫!

网友:
引用 网友D:
FSB前端总线有断线的,这个是通病,你先查查这里。

有没有可能是BIOS芯片本身坏了,导致拉低了复位电压。
  不装BIOS芯片, 复位一闪而过, 正常3.3V

装上BIOS, 复位灯暗了一半, 电压拉低变1.97V。 跑一格码 D0 --  蜂鸣器叫!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机D0要先看有没有复位 有复位那表示内存没有过
没复位 有些是CPU复位没送出来  有些板是其他复位没送 ...

G41以下, 不插内存, 一开始也会跑一下码的啊!!!     我这个不可能是内存不过。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明知故问自己知道还问

叫他先刷BIOS  再加焊北桥  南桥  最后换电池

网友:
通病,FSB有腐蚀断线的

网友E:
精英给联想代工的那种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没有可能是BIOS芯片本身坏了,导致拉低了复位电压。
  不装BIOS芯片, 复位一闪而过, 正常3.3V

不是你想的那样,就是不跑码。

网友:
这个故障 是PCB断线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精英给联想代工的那种板子?

是啊!  ECS 精英。。代工的

网友:
三板斧下去在说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啊!  ECS 精英。。代工的

那这种板底部很容易腐蚀的

网友:
查内存供电

网友:
不用纠结那个D0,依诊断卡不同而不同,实际上并没有跑码,付版主和凤城版主已经帮你说明了,就是腐蚀断线的问题,在CPU座后面,你仔细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