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不认声卡

楼主(2016-04-11):
接一台进奶的联想G450,进奶的僧恰好在EC的脚位上,为保险起见,把旁边的电阻电容也换了,修好之后可以亮机,测试正常,一直放那放电影,也没注电有没有声音,以为修好了,打电话叫客户来取机,客户说要过一天来提机器,又抱来测一下,我去,发现没声音,这种从修好又出其它故障的机器也无语了,当时换EC 电容时也是把我怎得够无语,一个BIOS 芯片的SPI CLK 接地电容换错了,搞得硬是不触发,现在又出这情况,看图,file:///D:\用户目录\我的文档\Tencent Files\397360545\Image\C2C\X@LX[OIK_GMJD36_R_N`P[3.jpgfile:///D:\用户目录\我的文档\Tencent Files\397360545\Image\C2C\X@LX[OIK_GMJD36_R_N`P[3.jpg ,开机测量HDA_RST_CODEC#复位是有3.3V ,HDA_BITCLK_CODEC也有1.71V ,HDA_SYNC_CODEC,为0.2V ,SDATA_OUT..SDATA-IN都为0V ,声卡供电正常,就是不认声卡,声卡换了两个,还是不认,还以为是EC没换过,试一下,又换了一个,还是不认,BIOS也搞了,还是不认,个人认为南桥这块应该是没什么异常,如果有,那复位时钟也就不会出来,手上恰好有一块DV2000,上网线无反应,网卡是认到的,修来修去发现是网线接口有一根断线了,我去,这板上的声卡是和这G450一模一样的,对着它量所有的电压也是一样的,HDA_SYNC_CODEC,从开机到进系统也为0.2V 这样的故障修得少,也无示波器,修得是相当的伤神,各位高手提供一下高见,这是什么地方有情况呢,在此谢谢

网友:
之前修过一块G480  最后换桥好的

网友:
小白看不懂继续学习

网友:
5 6 8 10 11脚打值,抓波.打值不正常换声卡,桥

网友:
存在一个严重的失误,只管着去量电压,没有去量阻值,听从了光头强哥哥的意见,去量了一下,SDATA_OUT..SDATA-IN这两根线的阻值时,发现相差300多,果断跑线,发现掉了一电阻,不知是什么时候掉的,是我在换件的时候搞掉的还是记不起来把它装上,自始自终相信不是南桥的原因,最终是SDAT--OUT 掉了一个电阻,怎得我压力相当的大,专门去和修好的不上网的DV2000去量电压,对着图纸看,上论坛看,怎得晚上3点多才睡觉,因为什么呢,是我已经和人家说叫来取机器了,结果是一下无声音了,还因为什么呢,客户是个老师,机器还没修就已经把维修费给我了,这我能不有压力,总算修好,也没换桥。相当曲折。中间的换EC 还不触发,在换还不触发,结果是SPI 时钟的电容容值不够,还有一次是SPI 时钟所接的电阻从15欧变成400欧,反正是相当无语,总感觉是在开玩笑一样,还好,修好了。

网友:
刚才说的DV 2000上网线还是不能上网的,但是网卡已经认到,上网线总打X ,在换了网卡,网桥,周边电容时,还是不上网,对着图一个一个的量也没发现有什么不同,最后也是看到一哥们说的网线接口12一组,3-6 一组,45 一组,78一组,结果是7根与网桥接退点有断线,接好后可上网,反正 是浪费时间,同行抱来的,没示波器,示波器坏了,也没买,修得是相当的累啊。

网友:
G450为什么不怀疑是南桥这边有情况呢,因为给声卡的时钟,复位均是已经发出,在首先修的时候怀疑是的就SYNC 这信号,记得在修DELL N4010时记得量过这信号 是3.3V电压的,最后是对比DV 2000,发现都只有0.2V ,所以也没不知什么地方有情况,在量DV 2000时,,SDATA_OUT..SDATA-IN这两组也是无电压的,两板的电压基本是一模一样,没有示波器,维修一度无思路,

网友:
大神  我就知道换换换  换完不行还是换  换板

网友:
楼主分析很到位

网友:
或者你可以刷个BIOS看看

网友:
额  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