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3500620S 完美报废之路。谁还有招

楼主(2016-04-11):
ST3500620S 现在故障、不认盘。BIOS烧了= = 我拆开就烧了。 找过相同的盘。换了BIOS。听到盘内异响。赶紧给停了。 不知道在没有原BIOS的情况下。怎么把硬盘修好。最好还能不动盘内数据。

网友:
原板BIOS信息丢失的话,你还换过主板上去,数据全部废了,换板不能换BIOS的,否则数据不保

网友:
如果是PCB坏,可以换后焊上原版ROM问题能解决,但是你的原版ROM烧坏了,我是能说:呵呵!麻烦了....

网友:
没有原BIOS,这个要麻烦,,,,

网友:
没有原版的bios是不行啊

网友:
原版的BIOS都烧了恢复要花很高的钱,也并不是不能恢复

网友:
这数据不好恢复了吧。

网友:
应该没什么好弄得了,BIOS芯片坏基本没戏

网友:
肯定有办法的,只是不会

网友:
这个么有ROM的话,比较难搞,一定要数据的话,只能找专门恢复数据的,专用设备可以尝试

网友:
这个维修成本就高了

网友(2016-05-14):
这个不是普通问题,不是特别重要的数据没什么搞头,这个价格不是普通能接受的!

网友:
知道25存储器的型号就去论坛里面找上传的rom,买个新的重新刷回去看看怎么样!现在的编程器都是白菜价了,不怕麻烦就去做!